大家看看这个联想的显示器怎么了?容易出现这种粉红色的横道道花屏

楼主(2022-10-29):
联想 LEN60F2 LEN T2324C,关机再开机,或者不关主机,但是显示器在主机休眠或者显示器黑屏再亮屏后,容易出现这种粉红色的横道道,花屏,过一会儿慢慢消失,黑屏的时间段一般不会出现,屏幕不亮的时间长了再次点亮时容易出现这种花屏。

网友A:
显示器插头插拔重新插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插头插拔重新插紧

不是VGA线的事情,我更换过VGA线,也在别的主机上试过,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和这个品牌型号一摸一样的显示器,出现了一摸一样的毛病。

网友B:
这是显卡快要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显卡快要挂了

和显卡没关系,估计纯粹是显示器本身的故障,我在网上查过,据说这个联想的这个型号好像很多出现过这种故障,应该是跟联想这个型号这一批次的显示器的质量有关。

网友:
显示屏 屏线啥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