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暗黑脏,小台扇,猫儿扇

楼主(2022-10-29):
13元包邮9个小台扇,样子有点脏,可以手动调节送风角度,还有两档,逐个插屁股试了都行,就一个通电不转,拆开看了下,原来松脱了一条线, 焊上恢复了。谁要的找我,还有一百来台。13元包邮9个,比某些玩具要好多了。

网友A:
内部空间能不能放得下18650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空间能不能放得下18650的电池

外置可以

网友B:
组装一个风扇阵列

网友:
想要你也发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空间能不能放得下18650的电池

诺基亚BL5C勉强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装一个风扇阵列

先买个10U变电器,壮观

网友:
这个也就是小玩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无刷的吗?

仔细看扇叶中心,好像能看到线圈,应该是无刷。
不过我已经换过一个无刷的霍尔了,感觉也不见得比有刷寿命长

网友:
控制电路元件面不来个图片嘛。。。

网友:
去年买过10个,其中也有一个出现上电不动的,拆开看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E:
邮费贵,扇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邮费贵,扇不值钱

我有个朋友也格尼一样, 从来不叫外卖,他说配送费比自己骑车去还贵

网友:
这么便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扇叶中心,好像能看到线圈,应该是无刷。
不过我已经换过一个无刷的霍尔了,感觉也不见得比有刷寿 ...

277和477霍尔有不少厂家,便宜的过流容易烧,AH477等正品有过热保护。廉价含油轴承铁制易磨损,烧结铜合金好点。

网友:
没电池的吗?用还要接电源?

网友:
这么细小的塑料件,赶快递过来也让给摔成一堆了。

网友:
这价位还不错,可以夏天用来吹个热汤、面条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