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交流输出的开关电源KY-3-150

楼主(2022-10-29):
其实只是充电理发器的充电器

输出5V 150mA交流

里面就这么简单,两个电阻两个电容一个二极管一个三极管一个变压器

背面没有原件

跑了下线路还挺有意思

谢谢观赏!

网友A:
电路够简单,输出也无稳压。

网友:
输出的交流是多大频率的?

网友:
就一变压器嘛

网友:
这是一种“焦耳小偷”的变种吗?

网友:
是挺简单的。

网友:
灯具之类阻性负载电源

网友:
比单一变压器复杂点

网友:
不错,对得起电流

网友:
自由震荡电路

网友:
复杂了也浪费

网友:
这个做什么用的?计算频率应该是那个电容和电感量振荡。高频交流,输出,方便变换电压用。

网友:
效率不高吧!

网友:
这也太简陋了吧,估计充不了多久时间电池就会鼓包。

网友:
电路够简单

网友:
应该是输出正向脉冲波吧?

网友:
原来是单管自激没反馈稳压,交流频率应该很高,导线集肤效应损耗明显,加肖特基二极管和滤波电容能减小损耗。

网友:
安全隐患极大,高低压隔离距离不够。赶快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够简单,输出也无稳压。

精简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