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物皆可度量:给打气筒DIY加个精密气压表

楼主(2022-10-29):
这波疫情越来越厉害了,要求居家办公,外面也基本不让去了,那就继续折腾吧。
这个小表是上次在老五家买的,看着表盘清晰易读(白底黑字最好认),就想着买个给打气筒接上。
实际做起来还是要多想想,因为接头的大小都不同,用游标卡尺测,气压表是很小的4mm外径,但是原本的气管外径是8mm的,需要变径连接。

这个打气筒是好多年前不知道买啥送的,平时给孩子的自行车、平衡车,还有我的电动车补个气非常方便。
没试过给小轿车补气(有电动气泵),估计也是没问题的,就是要多打几百下。

加个表,气压就可量化了,尤其是平衡车,左右气压就能完全一致了,不用补完还要用数显胎压表量一下,也不需要用老办法手捏硬度来试是否一致了(这个办法也不准)。

▼先上个改装后的全貌,这个角度打气时刚好能容易的看到表盘,也便于收纳

▼这一段是新买的物料DIY的,包括气压表、铜三通、4mm内径管子、5mm内径管子。
    表头位置也是比对之后确定这里最合适的,离气筒近了角度很偏不好读数,离气嘴近的话一些狭小空间加气会不方便,
    气压表会跟气嘴周围部件干涉,且重量容易影响气嘴角度导致密封不良。

▼三通,由于新管子很紧,没法套到头,加热了也不行,好在接头很长(下面有图),套这么深足够了

▼气压表正面,读数非常清晰,精度还没跟我的几个胎压表(数显机械都有)对比,看做工应该不差

▼气压表背面,没找到合适的塑胶套保护,先裹了一层减震棉,防止落地撞击影响精度,后面如果找到了合适的套子我再改下

▼除了气压表之外用到的物料型号

试了下非常好用,平衡车和自行车打到2.0Bar非常轻松。而且这部分可以随时移植到其它打气筒上面。附上一张气压表日常给大家参考。

以上,全文完,谢谢观看!

网友A:
最好买个气压表能拧在接头上那种

楼主:
充气球我们家是用那种专用的注射器一样的打气筒,特点是气压不高、流量很大。

网友B:
这个表准不准,我感觉我的打气泵上的都不准。

网友:
心思不错,做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买个气压表能拧在接头上那种

咱们坛友的特征不就是花小钱办大事么
要论方便,下面这种带气压表的高压气筒感觉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咱们坛友的特征不就是花小钱办大事么
要论方便,下面这种带气压表的高压气筒感觉不错。

这种如果贵的都能买一个电动的了,买个车载气泵然后加个12V电池组或者接到工具电池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准不准,我感觉我的打气泵上的都不准。

还不知道呢,后期测下看看,我懒得去车里拿我最准的那个气压表对比。现在封控,尽量少外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准不准,我感觉我的打气泵上的都不准。

还有一个办法,你跟汽修店、4S店那种很大很粗的接在气嘴上的数显表、或者加气机自带的那种数显,对比一次,找到差距后,下次就知道实际胎压了。
比如你的测出的比他们低0.2Bar,那么下次自己加气就多加0.2Bar。
一般即便不准差异也在0.2Bar之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如果贵的都能买一个电动的了,买个车载气泵然后加个12V电池组或者接到工具电池上用。 ...

老实说,家里用除了小轿车补气,我觉得人肉打气筒比电动气泵方便可靠。
甚至以后我都想买个高压气筒在车上。但苦于找不到质量可靠表又准的高压气筒。

家用这种打气筒大人小孩都可以操作,简单可靠。自己组电池上电动气泵啥的,日常很少用到,还要维护电池。
车载买插电的插线和收纳线材麻烦,买带电池的吧,平常很少用到电池自放电需要维护,另外南方夏天曝晒车内存放不安全。

网友:
同款打气筒。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实说,家里用除了小轿车补气,我觉得人肉打气筒比电动气泵方便。
甚至以后我都想买个高压气筒在车上。 ...

我车里也是放一个插电的小的备用,以前旧车时经常用,现在新车了很少用,基本就换季时用大有充气泵补点气,大有不放车里,好的打气筒要100-200,比用电还贵呢。

网友C:
关键人物气压表的连接没发上来,小角色的发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人物气压表的连接没发上来,小角色的发那么多

谢谢前辈,就是怕广告嫌疑,我就没发链接了,看着坛友们应该都知道老五,他家现在还有这款在卖。

网友D:
不懂。感觉这个只是打气筒内部的气压,不是轮胎的气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感觉这个只是打气筒内部的气压,不是轮胎的气压

你连上气嘴的那一刻,就会显示胎压的。
气筒内是有单向阀的,只能气流往轮胎流,轮胎回流会被截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连上气嘴的那一刻,就会显示胎压的。
气筒内是有单向阀的,只能气流往轮胎流,轮胎回流会被截断。 ...

谢谢,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