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求助sm2258xt 29F48B2ALCMG2颗粒 3个颗粒 120G 用哪个开卡软件!

楼主(2022-10-29):
自己也根基大神的指导,也下载了SM2258XT_IM3D_PKGR1026A_FWR0831B0  但是提示这不是sm2258xt的!所以就来请教大家!

网友:
可以开128G的

网友A:
带有 B0KB 字样的开卡软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有 B0KB 字样的开卡软件版本

感谢!用了两款带有B0KB字样的软件!都搜不到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4994-1-1.html

试过了,这款软件搜不到硬盘信息!

网友:
你用易驱线短接通电连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