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和悉硕一个方案的金士通nvme512GB固态

楼主(2022-10-29):
逛张大妈的时候看到推文,说是realtek 5765+2片三星256GB UFS,在硬盘盒里面速度还是能达到200以上读写。价格130左右,想着是手机拆机颗粒的话,应该没有用掉多少寿命吧,加个硬盘盒当移动硬盘也还不错。
这个入手后是单片512GB UFS  型号是KLUFG8RHDA B2D1。估计是QLC,找不到命名规则,唯一搜到一篇讲UFS命名规则的文章里面没有提到第七位字母R所代表的闪存类型。
https://www.zhihu.com/collection/535956549?utm_id=0
没有装系统用ASS测试,用硬盘盒测试,9210B方案。缓存160G左右也就是三分之一容量,缓内写速度370左右,缓外只有120。如果是两片256GB的UFS 缓外速度是200左右。

网友:
金时通,但愿日日通。

网友:
一热就虚焊

网友:
nvme不是都1000起步的写入吗  话说我自己出ufs找人做了个优盘还花60呢  这真划算

网友:
有发生过吗

网友:
nvme这速度还真惨,若是sata的话还过得去。

网友:
悉硕和金士通好像是一个老板

网友A(2024-06-07):
我也有一块,但是开卡找不到rom点,up主知道吗

网友(2024-07-25):
这个能不能开

网友(2024-08-25):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块,但是开卡找不到rom点,up主知道吗

开卡软件用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