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更换别克君威vvt电磁阀 并详拆探讨工作机理

楼主(2022-10-29):
       这个是2011款别克君威更换下来的进气凸轮轴电磁阀(vvt电磁阀),现拆解探讨一下工作机理。
之前的发帖:别克君威进气凸轮轴电磁阀故障如何判定: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0953-1-1.html
OBDII汽车故障诊断仪拆解并简测别克君威发动机偶尔熄火故障: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0282-1-1.html

考虑能否修复就从电磁铁上端开拆的

线圈组件可以抽出了

但衔铁组件很紧难以取出,从后面拆解看就是力度不够

还是要分割电磁铁外套

切割机完成比较快的

下面有密封圈

铁芯组件还压合在阀体上

在箭头处分割

电磁铁和阀体终于分离了!

下面先观察电磁铁组件

衔铁

衔铁前顶杆可轻松取下

电磁铁组件

外接12V电源(不分正负极),衔铁动作。线圈绕组也比较热,不到一分钟就烫手了,电阻也从10Ω升至12Ω。

装上电磁铁外套后,衔铁力度更强,应该是形成了闭合磁路

衔铁是推动阀体柱塞的

阀体柱塞可以压下3mm

取出柱塞

是中空的,一端有弹簧

阀体外面有三段机油滤网

取下滤网

两端外周均匀分布6个孔,中间段6孔在一侧(内部有非闭合的环形薄钢带,应该起单向阀的作用吧)

阀体组件和电磁铁组件

阀体内孔

还是分割开看更直观

阀体部件

未通电时的机油通路,中间黄线通道应该是给衔铁提供机油润滑的

通电后的机油通路

vvt电磁阀的全部组件

这个电磁阀是哪里出的问题?线圈绕组(高温后电阻由10Ω升至12Ω)或阀体磨损(目测不明显)?疑惑中!

next

楼主:
进气凸轮轴电磁阀的更换

发动机随机熄火,故障灯亮起。手机obd软件检测代码p0010,即进气电磁阀相关故障

就是这个了,要先清理一下周围的污垢
右侧那个排气电磁阀插头托架有破损,估计以前没少拆过吧
手直接拔不动,而弯头镊子撬动底部很容易

内部侧壁有三个机油通道,对应电磁阀三段机油滤网

新购的廉价电磁阀---因未能确定原电磁阀是否有故障

这个柱塞弹簧堵头略有区别

插针外观工艺一般

也是点焊的机油滤网

线圈电阻10Ω,工作电流1A多,和原车的一样

螺丝直接带入

启动行驶40km左右故障灯自动消失,累积四百多公里正常。究竟能用多久待查!

网友A:
老哥这回拆的详细,小声问一句,两个爪有没有弄得全是油

网友:
研究的够细致,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这回拆的详细,小声问一句,两个爪有没有弄得全是油

之前清理了,很干净的

楼主:
这个电磁阀是哪里出的问题?线圈绕组或阀体磨损?疑惑中!

网友B:
这个电磁阀什么作用呀,对汽车没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磁阀什么作用呀,对汽车没研究。

也是首次接触,网查如下:
      vvt电磁阀的作用是根据发动机的运行情况,调整进气(排气)的量,和气门开合时间,角度。使进入的空气量达到最佳,提高燃烧效率的。vvt电磁阀坏了会出现加速无力,报故障码,油耗增加等现象,严重的话会导致无法启动。vvt电磁阀是可变气门正时电磁阀;可变气门正时(VVT,VariableValveTiming),是一种用于汽车活塞式发动机中的技术。VVT技术可以调节发动机进气排气系统的重叠时间与正时(其中一部分或者全部),降低油耗并提升效率。

网友C:
我的老君越就是经常出现T/C告警,据说就是进排气电磁阀故障,之前更换了一对之后好了,用了3-4年,近年又经常出现这个告警了,现在我都懒得理了,去汽修厂问要不要换,他们说不换也可以,没有什么大影响。

网友:
别克,是不是同排气量的车费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老君越就是经常出现T/C告警,据说就是进排气电磁阀故障,之前更换了一对之后好了,用了3-4年,近年又经 ...

我这个是发动机随机熄火,不换不行啊

网友D:
牛  直接从中间切割

网友E:
机油杂质会导致阀体磨损,电磁阀动作不到位,勤换点好机油

网友:
楼主辛苦,还是没太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  直接从中间切割

如此才能看清结构

网友:
楼主这车还继续开几年?我09款2.0准备换机脚胶再开个几年再换车,26W公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油杂质会导致阀体磨损,电磁阀动作不到位,勤换点好机油

仔细观察过没有发现明显磨损,不过阀体和柱塞都是铝质的,对杂质耐受肯定比较差

网友:
有点硬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首次接触,网查如下:
      vvt电磁阀的作用是根据发动机的运行情况,调整进气(排气)的量,和气门 ...

说道加速无力,我的EW10A机头貌似也有这个困扰,没有故障码,不知道是机头老了还是怎么,总感觉2.0的动力没发挥出来,也就是低速加速不行,中、高速加速没问题,也许可能是机头是高转机头

网友:
用了一次劣质机油就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