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nvme固态硬盘盒壳内增厚

楼主(2022-10-29):
最近手贱,逛张大妈看到一个便宜的nvme固态,想来做移动硬盘也是不错,于是败了回来。
结果主控比闪存高,主控贴上导热贴能够紧贴外壳,闪存贴上导热贴够不到外壳,贴两片又高出太多,于是采用加铝箔的壳内增厚方式解决。贴了7.8层。

网友A:
铝箔的不干胶热阻会很大

网友B:
这是给芯片穿了件棉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箔的不干胶热阻会很大

总比没有贴合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给芯片穿了件棉袄

你确定?

网友C:
想买个固态硬盘始终不敢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买个固态硬盘始终不敢下手!

感觉很乱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铝箔压密实就好。

网友:
还是找片薄铜片或是铝片,厚度不合适了适当打磨一下

网友:
垫铜片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用易拉罐铝皮更合适

网友:
再买一片厚一点的散热硅脂解决

网友:
直接一滴硅脂不就好了

网友:
直接用硅脂不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买个固态硬盘始终不敢下手!

如果怕最好就是狗东购买,选自营,选品牌好点的,贵一点但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