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台十几元的收音机,龙飞LF310

楼主(2022-10-29):
龙飞310,某鱼平台买的

主控型号看不清楚

收音芯片型号看不清楚

网友:
我怀疑自己有强迫症,看这个乱七八糟的线路板,就有想自己重新设计PCB,然后将零件扒拉下来焊好。

网友:
设计者的审美观差强人意

网友:
十几元还带屏好。

网友:
到处拉线,好在只要十几元,也值了

网友:
这是dsp款得收音机。一般都是大学发的,可以收听校园频率广播。我有两个。号称全波段的。不过晴朗的晚上的时候确实可以收到一些远处的电台。

网友:
帮忙顶起来~

网友:
机不在贵,能听就行。

网友:
两个重要的芯片都没拍到型号,不过这个牌子也就那样了。

网友:
十几元还带屏

网友:
十几元的收音机,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快改8025啊。。。。。。

网友A:
改为锂电池超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为锂电池超耐用

怎么改?

网友:
十几元的收音机,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十几块钱也值了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为锂电池超耐用

直接电池焊接在5V 那个口,  搞个4.2V 充电器就可以, 把按键边上A117上面那个出的二极管去掉短接,
前几天买了一个, 改了, 但是信号不怎么好,  特定位置才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