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点焊电极怎么拆,才能无损呢?

楼主(2022-10-29):
用钳子硬拉,把电极撕成碎片了

网友A:
焊的时候就没想过无损拆!

网友:
平口凿子慢慢凿,损失几个点,可以基本保持原状。
无损基本上不可能。

网友:
点焊是还嫌不牢固呢!哈哈哈

网友:
说明质量好啊,300元能买到这样效果的焊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的时候就没想过无损拆!

坏了怎么修啊

网友B:
用电磨打磨掉尖刺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磨打磨掉尖刺不就行了。

图1右侧的电极怎么修复?

网友:
薄的一字螺丝刀,多角度一个点一个点的慢慢撬。。。。

网友:
用锉刀修补一下就可以了,没有办法无损拆卸

网友:
直接换焊带吧!
原本人家计划让你直接换电池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