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儿子变速自行车拉线

楼主(2022-10-29):
质量不咋地,头部包铝都坏了。骨架钢丝也七长八短了。

先把外皮割断

外皮拔出一小段这样后面不容易散

刀片刮一下,滴上强力焊接剂并初步焊接。

绕上网线铜丝再次焊接(其实缠两层粗细正好一层稍细)

焊接完成,就是这样子啦!数显白光加大马蹄300度。

角磨机切掉多余部分,留一公分就好。

手指一大坨润滑脂(要稀得3#吧),慢慢把拉线插入这样黄油就顺着拉线进入拉。作用吗更加丝滑。

一不小心做了三个头,一个比一个完美。

装好后拉线怎么顺都不完美原来…………

整好完工

试了下很丝滑

顺带换了刹车皮跟支撑,之后调了变速各个挡位清晰完美就是没拍照。完成手工

楼主:
初次发帖请多关照

网友A:
手艺不错!

比较关心强力焊接剂哪儿买的,什么牌子?

网友B:
用热缩管套一下更nice

网友:
新人要给与鼓励!

网友:
10块钱以内买根拉线吧。

网友:
买新的安全些,这种刹车最好换原装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

比较关心强力焊接剂哪儿买的,什么牌子?

淘宝汇谊数码买的,以前是论坛商家现在不见发帖了,买了好多年了14年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热缩管套一下更nice

建议很好确实应该套热缩管。

网友:
这才叫真正的维修

网友:
这也能修,果然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

比较关心强力焊接剂哪儿买的,什么牌子?

瓶子上有呢:goot

网友C:
网上买些备用线管帽,至少强度比焊锡好点,以免突然失灵。

网友D:
这个两端是要受力的吧?截短了一点我理解应该不影响刹车手感,但是一般截断多少是极限?
厂家原来出厂时肯定留有余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买些备用线管帽,至少强度比焊锡好点,以免突然失灵。

外面缠了网线铜丝应该挺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两端是要受力的吧?截短了一点我理解应该不影响刹车手感,但是一般截断多少是极限?
厂家原来出厂时肯 ...

两端是受力点,只要皮还够长有弯的地方弯角度别太小(陡)不会影响手感。但是太短了手感会变硬外皮略微有伸缩性。

网友(2024-03-13):
一看就是电工出身的。

网友:
这个线皮好漂亮,比那种钢片绕的要轻快不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