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百元内的电动螺丝刀有没有推荐

楼主(2022-10-29):
拆拆M2螺丝,手机螺丝这种用途,用不上大扭力,不知道能不能跟那种多合一的手动螺丝刀通用批头

网友A:
手机类的不太好找,什么京选、小米精修等等别看,小米精修电动的买过,不能用于手机,力太大,不能抓停,很废柴。后来入手博世GO2拆机改扭力,9个压力弹簧去掉6个,手能抓停,这都不敢用于手机,拆可以,装的时候还是手拧靠谱。只做引子,高手太多,我闭嘴。

网友:
南旗的那款24合1的不就挺好的吗

网友:
淘宝有个叫浦喜的 据说不错 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类的不太好找,什么京选、小米精修等等别看,小米精修电动的买过,不能用于手机,力太大,不能抓停,很 ...

那干脆随便买个专门拆好了可以跟那种手动螺丝刀的批头互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干脆随便买个专门拆好了可以跟那种手动螺丝刀的批头互换吗

批头看参数,4mm还是6.35,基本也就这了,比如小米精修电动、京选这类,基本上都是4mm的,博世GO2是6.3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找的是这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1416&extra=page%3D1%26filter% ...

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说我,不过我的不是你这个,你这不是博世GO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找的是这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1416&extra=page%3D1%26filter% ...

淘宝搜不到这个啊

网友:
双11来了  有大红包可以搞个玩下

网友C:
WX242 拆了改弹簧 最小扭矩有一点点力就会停 SWITCH主板螺丝都用这个打的 一点点的阻力就会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WX242 拆了改弹簧 最小扭矩有一点点力就会停 SWITCH主板螺丝都用这个打的 一点点的阻力就会停 ...

两倍预算了

网友:
拧手机的话 不建议同鼎这个,最小档扭力拧手机螺丝都嫌大。建议看看那种更小巧的直接是4mm批头的电动螺丝刀吧。6.35的拧手机螺丝基本都是力太大。

网友D:
tbk电动螺丝刀,我买了个150左右,4mm接口,原机自带的螺丝刀头短点,可以调扭力,适合精密仪器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手机类的不太好找,什么京选、小米精修等等别看,小米精修电动的买过,不能用于手机,力太大,不能抓停,很 ...

我的GO2也是去了六个螺丝,剩三个,低档可以用手抓住打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tbk电动螺丝刀,我买了个150左右,4mm接口,原机自带的螺丝刀头短点,可以调扭力,适合精密仪器用 ...

有链接吗?或者具体型号,我去看看

网友:
用的同鼎(PDD大熊什么的店),最低档可以抓停,但是这样的力度对于手机还是太大了,更别说Go2等的了,用于手机的得买精密的。同鼎的这个还是可以的,你也可以改造,价格加上坛友优惠,月卡87折 算下来70左右,这个价格这个性能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GO2也是去了六个螺丝,剩三个,低档可以用手抓住打滑了

我的也可以,但是太多次的试验用于手机的话,除非你两指指尖能捏停,否则搞手机你会知道什么是惨烈

网友:
有时候觉得电动不靠谱时候就用手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链接吗?或者具体型号,我去看看

https://mobile.yangkeduo.com/goods1.html?goods_id=396296615591&page_from=101&pxq_secret_key=WAHOPSRFH2UFQ4VUGHTSEX7ZOZHBBXZFMZJA33AQWLDMWNBWTF7A&share_uin=I2G6XS5UVMYYUBLB4OA5NL36GY_GEXDA&refer_share_id=93df1d80df614cc29ce2de2f939cf12f&refer_share_uin=I2G6XS5UVMYYUBLB4OA5NL36GY_GEXDA&refer_share_channel=copy_link&refer_share_form=text多多比某宝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