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近20年的台达电源 应该是当年联想品牌机的

楼主(2022-10-29):
应该是当年联想品牌机的,03年联想还没收购ibm pc。这该是联想最舍得钱用的电源了

网友A:
方案很老了啊  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详细分析,谢谢分享

网友:
老台达做工都不错
给品牌代工

网友:
很多好东西   拆了卖铜

网友:
这个功率不大吧,被动PFC

网友:
电容都快干了吧

网友:
这硕大的被动PFC
老电源怎么利用好呢

网友B:
早期的产品做工是不错,虽然老了点。效率也不是很高,但可带负载容量足。

网友:
左边那一块是被动式PFC:
【缺点】1、被动式PFC适应电压范围窄,不能宽幅电压适应;【缺点】2、一部分单芯被动PFC工作的时候会有轻微振动和嗡嗡的噪音;
【优点】1、生产成本比主动式PFC要低;【优点】2、比主动式PFC稍微省一点点电;【优点】3、环保程度中等(涉及功率因素);【优点】4、被动式PFC结构简单,基本上不会出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产品做工是不错,虽然老了点。效率也不是很高,但可带负载容量足。 ...

上个月看到一坛子里一拆友说主动式PFC的PC电源的输出【纹波】普遍偏大。( 他说他用示波器亲测过多个品牌多个型号的PC电源 )。所以,我上个月还花¥十块钱特意淘一个台达DELTA被动式PFC的想自己对比测试一下。详见《[电脑] 十元跟收废品大叔淘的联想280W电源(台达代工)值不❓❓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0074-1-1.html
  因为我一直没有借到【示波器】,所以一直没办法对比测试输出【纹波】。

网友:
上个月看到一坛子里一拆友说主动式PFC的PC电源的输出【纹波】普遍偏大。( 他说他用示波器亲测过多个品牌多个型号的PC电源 )。所以,我上个月还花¥十块钱特意淘一个台达DELTA被动式PFC的想自己对比测试一下。详见《[电脑] 十元跟收废品大叔淘的联想280W电源(台达代工)值不❓❓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0074-1-1.html
  因为我一直没有借到【示波器】,所以一直没办法对比测试输出【纹波】。  你说:理论上,主动式PFC的电源也分不同的各种拓扑结构,不同的设计。主动式PFC的电源就一定输出【纹波】高吗❓❓

网友:
我上个月拆的,跟楼主拆的对比一下。LZ拆的主电容只用了一个台系丰宾CapXon电容。我拆的主电容用的是2颗台系丰宾CapXon电容。
  主电容用一颗,与用两颗,差别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方案很老了啊  做工确实不错

二十年前,用单管或者双管正激拓扑+磁放大+被动式PFC,是先进的结构。因为二十年前那个时候长城、航嘉、爱国者、金和田……大多数在用效率低下的半桥拓扑结构。
  二十后的今天,单管或者双管正激拓扑+磁放大+被动式PFC,这种结构当然显得老旧了。主要是电力转换效率达不到80plus标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二十年前,用单管或者双管正激拓扑+磁放大+被动式PFC,是先进的结构。因为二十年前那个时候长城、航嘉、 ...

现在都dc-dc了  效率90%以上咯

网友:
对比一下十四年前2009的拆机图:出口北美的DELTA台达DPS-400RB电源(无PFC版,那时北美市场不强制要求厂家必须设计PFC),主电容用的就是2颗台系丰宾CapXon电容。
  主电容用一颗,与用两颗,对电源的稳定性的影响差别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dc-dc了  效率90%以上咯

嗯。

  如果你家的PC是7x24小时开机的话,80plus【金】牌电源的一台主机一年可以省下¥二百来块电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dc-dc了  效率90%以上咯

如果你家的PC是7x24小时开机的话,80plus【金】牌电源的一台主机一年可以省下¥二百来块电费。
  我的主机挂机三个月时间对比测试的是DELTA台达NX35080plus【铜】牌的,7x24小时开机的话,相当于比十四年前淘的海鲜台达代工给hp惠普的PFC版台达电源一年下来省下约¥97元电费。因为我的主机是低功耗APU。以此推断。双显卡的主机如果用80plus【金】牌电源7x24小时开机的话,一台主机一年可以约省下¥二百多块电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dc-dc了  效率90%以上咯

全汉FSP新蓝暴,双管正激拓扑+DC-DC也只做到了80plus【铜】牌而已。
  做80plus【金】牌还得继续堆料……生产成本飙升,那零售价格就得翻一倍了。

网友:
质量确实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