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二手东成激光水平仪(盲盒)修复

楼主(2022-10-29):
疫情时在海鲜市场买了一个东成激光水平仪盲盒,想着回来自己修一下,家里可能能用上。

花了29元。

卖家说2线3线5线随机发,结果发来一个5线绿光的。

灯能亮,但是一直闪烁

底部还带红色定位点

附带的盒子质量不错,就是写着维修周转机

带的电源、充电线也是新的

3节干电池的,是老式设计的

频闪是主板坏掉了

花17块钱买了一套主板、按键套装

卸下原来的主板,装上新主板,用漆包线连接,焊接手艺受到很大的考验,太细了也不好看

换上新的按键,涂上电子密封胶(手边当时只有这种胶),有点丑

成功点亮啦,只是破坏了原有的平衡,需要重新调整平衡,有点难,调了半天也不是很准
没办法,从哪来的回哪去吧,又通过海鲜市场卖了出去,卖给会调的人了。
盲盒是有风险的,如果只是漆包线断了的好修,换主板的最主要是平衡不好调,调不准也就没意义了,提醒各位淘货时留意。

网友A:
折腾是一种病,得治,我在海鲜市场打黑一把电动扳手,卖家测试能转,收到货后自己测试了一下,低速能转,高速不行,拆开一看,发现星形齿轮磨损严重,更换后依然不行,最后拆下开关看了一下,发现有一个触点磨断掉,再次更换开关后,情况如初,就差控制板没换,没折腾它了,等以后换块控制板看看!二手打黑水深,价格便宜的还可以赌一把,高了就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是一种病,得治,我在海鲜市场打黑一把电动扳手,卖家测试能转,收到货后自己测试了一下,低速能转,高 ...

是啊,电动工具类的还有折腾余地,这种水平仪调平衡困难,没有折腾的必要了,这东西不标准,也没法用

网友:
盲盒确实有风险,29+17的花费,还没修复。只能转给高手去搞定。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谢谢此贴摁住冲动的我

网友B:
调水平方向,透明水管装上水,两头固定起来,线投在水管的水平面上。调垂直方向用细绳绑一重物,线投在绳子上

网友:
能玩海鲜市场的觉得都是高手

网友:
自己修,价格高了

网友:
这样买回来还要折腾, 而且风险大些.

网友C:
早说转给我玩玩呗,调水平还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说转给我玩玩呗,调水平还不简单。

膜拜,我是调不好

网友:
盲盒风险还是很高的

网友D:
60块买全新2线绿光的也可以啊,没必要折腾啊

网友:
海鲜市场最多烂鱼臭虾,不敢再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块买全新2线绿光的也可以啊,没必要折腾啊

是啊,没研究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水平方向,透明水管装上水,两头固定起来,线投在水管的水平面上。调垂直方向用细绳绑一重物,线投在绳子 ...

厉害,看起来非常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水平方向,透明水管装上水,两头固定起来,线投在水管的水平面上。调垂直方向用细绳绑一重物,线投在绳子 ...

谢谢分享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