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极低成本diy一个蓝牙耳放,让以前的有线耳机发光发热!

楼主(2022-10-29):
现在手里的手机都没有先进的3.5mm耳机接口了,以前重金购入的有线耳机没有了用武之地,现在的无线耳机便宜的音质不如9.9的有线耳机;音质好些的都太贵了,动不动大几百上千;实在无力承担,而且大部分都是入耳式的,带会耳朵疼,;所以有此想法,diy一个蓝牙耳放,把以前的有线耳机利用起来;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 预算要低;活动价购入蓝牙板+充电小板=5元。电池找家里以前的旧电池,蓝牙板非常省电,旧电池足够了,充一次能听一周,总成本就是5元,音质上。都是mp3,蓝牙不是瓶颈,触非你听无损比较多,需要更好的蓝牙板,这款足够了

蓝牙板
是micro接口,不喜欢

换成typec的充电小板
总成本活动购入也就5元

找个就电池,再找个盒子装起来

侧边开洞;

热熔胶固定下,
没有用开关,直接接线
耗电很低,待机一周没问题;长期不用再把线断开

盖好盖子,比心

插上我的老耳机,舒服,无底噪,音质满足mp3码率,日常听听足够了

网友:
不错,静态电流多少?

网友:
简单方便,滇藏

网友A:
9块9包邮的成品蓝牙接收器不香吗

网友:
盒子是原U盘的,我改蓝牙音箱用的这个板

网友:
我还以为你直接塞到耳机里面去了呢。

网友:
这个确实不错

网友:
日常听听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块9包邮的成品蓝牙接收器不香吗

没有动手乐趣

网友:
杰里的方案音质咋样?买个crs8645的控制板也不贵吧

网友:
此款蓝牙板用过,音色还不错!我改成18650供电。使用发现不足之处就是电池电量低于3.5伏时会发出警告,提示电量不足。

网友B:
楼主应该用头戴式的耳机改,电池,蓝牙板都可以藏在单元里,单元尺寸更大,音质应该会更好。

网友:
使用旧蓝牙耳机的板子制作,既可以接打电话,还能当功放用,效果也是杠杠地。

网友:
我的直接改耳机里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
没有买上次坛子送的那种蓝牙版吗?

网友:
盒子都盖上了,灯也亮了,没看到电池?

网友:
挺不错的,我是直接花了20+买了一个现成的,也是JL的芯片,声音有点小,能发射能接收,还能插卡播放。就是效果太一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用头戴式的耳机改,电池,蓝牙板都可以藏在单元里,单元尺寸更大,音质应该会更好。 ...

用淘宝红包抵扣后,2元多的蓝牙接收板+0.1元TP4056,改了三个头戴式耳机。普通喇叭,大振膜,低音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