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关于SM2246EN的pSLC

楼主(2022-10-29):
2246EN模拟SLC  N1114版里就有手动设置

但是呢这SLC选项 和 强壮页选项 共存,说明不是同一个东西

随便找了个闪迪A19,默认开卡,读写如下

勾强壮页

开完一看

不能像2258XT一样看block page参数,
但是限于截图,实际两种card模式信息都一样

再测一下速,左边是默认,右边是勾选强壮页

速度有提升但是这读写延迟跟默认MLC一样没区别

参考规格书L84C M84C的规格书

L84C,
读取时间(最大值):105us
编程时间(典型值):1260us
擦除时间(典型值):3ms

M84C,
读取时间(最大值):50us
编程时间(典型值):550us
擦除时间(典型值):1.5ms

怎么看M84C的读/写/擦除时间还不到L84C的一半
按理说如果是pSLC,因为只编两个浮栅,编程时间会减少(当然如果有人非要说L84 M84的page size没区别,那么请用智慧的眼神看着它)
但是软件测试值又对不上,只能说仅供参考

为了更进一步的研究这个46EN的强页模式,
本着实事求是原则,随便找了个L95(其实是L84没找到。。)
NW646 8贴 4通道,默认频率82.5Mhz

开好  先测个读写

勾上强壮页再开

再测个速

这时候就发现问题了,速度提升并不大,且读写时间几乎没区别
如果真是pSLC,那8CE的pSLC 比8CE 9DDL还慢

4CE的NW711一颗就能破300,这8CE的L95 pSLC还摸不上711的屁股

没接uart之前就当是鸡血模式,小白们就看个乐呵吧

如果非要说强页=pSLC,我也不反驳,JS们卖得开心 小白买的也开心

网友A:
strongpage究竟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ongpage究竟是什么东西

总区块中强壮页的比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区块中强壮页的比值

都是刚好一半吗

楼主:
MLC强页模式类似SLC一样只写2bit数据,但是吧它又不是pSLC,用DDL漏电狂魔试了,一样涨C3 05计数,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能漏电的pSLC,至少从读写时间和提升幅度来看不是pSLC该有的速度,而且8CE L95强页模式还没8CE B95 pSLC速度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MLC强页模式类似SLC一样只写2bit数据,但是吧它又不是pSLC,用DDL漏电狂魔试了,一样涨C3 05计数,反正我 ...

那2258XT、59XT的SLC客制化和2259XT2的SLC固件是pSLC吗

网友:
试过垃圾片开这个强壮页,一样漏电一样丢数据

网友(2023-01-31):
正好手头有nw646 和8dfl 两种颗粒,nw646普通开,C3立涨到三千多,8dfl也涨几百,开成强壮模式后两个C3都没涨了,感觉和颗粒体质有关,本身就差不多报废了,再怎么开都不行

网友:
试了两片漏电严重的1EFL颗粒,发现C3不涨了,但是46en显示的温度比以前高很多,平均45度以上,也许跟强壮模式有关

网友B(2024-05-24):
引用 楼主:
MLC强页模式类似SLC一样只写2bit数据,但是吧它又不是pSLC,用DDL漏电狂魔试了,一样涨C3 05计数,反正我 ...

小唐,咨询个问题,SM2246EN+镁光L85A颗粒,跑RDT ECC 15,跑5圈,无新增坏块老化块,参考RDT开卡,用urwtest跑5圈,过数据校验全绿无坏块,但C3 ECC却不断上涨,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唐,咨询个问题,SM2246EN+镁光L85A颗粒,跑RDT ECC 15,跑5圈,无新增坏块老化块,参考RDT开卡,用urw ...

RDT固件的ECC是阈值,不超过15的块不显示而已,不代表块没有发生ECC,正式固件里只要块执行了ECC就增加ECC计数,涨C3是正常的,涨05就是颗粒有磨穿了漏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RDT固件的ECC是阈值,不超过15的块不显示而已,不代表块没有发生ECC,正式固件里只要块执行了ECC就增加EC ...

感谢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