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有点山的蓝牙收发器

楼主(2022-10-29):
想戴蓝牙耳机看电影,于是买了个这个东西。可以接收蓝牙音频输出给功放,也可以将音源输入转换成蓝牙信号,还可以插优盘播放(格式不知道,也不用这功能)。音质还可以,毕竟用来看电影。一张半青蛙皮的价格。

****************************************
外包装,全英文

简单参数

塑料外壳,看起来像铝合金

各种接口,模式转换开关,TYPC插头供电

电路板,貌似留有电池供电接口

芯片,垃圾手机没有微距,借助放大镜貌似也没拍清楚。BP0Y180-56F4

网友:
这东西,也真够简单的。

网友A:
还有个八脚芯片的位置,是不是再贴个4056就齐活了?

网友:
有音源输入转换成蓝牙信号,还可以插优盘播放的功能,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八脚芯片的位置,是不是再贴个4056就齐活了?

是不是直接贴上,就能给电池充电了呢。

网友:
使用效果如何

楼主:
还不错,听不出与手机连接时的音质差别。

网友:
市面上的一般蓝牙产品好像都被杰理占了,我买的光纤版本的,接xbox挺好用的,就是有时候放久不用了会断连,要重新连一下,音质主要还是靠喇叭,我接天猫精灵用音质也没觉得怎么差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好简单啊,就一JL的蓝牙芯片

网友:
这种本身就不需要过多的技术,音质应该不会差的。必定是数字转换了。

网友:
这种和几快的比音质有多少差距?

网友:
看着还不 错,集成度高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一张半青蛙皮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
音质怎么样啊?

网友:
做工还不错啊,山挺高了,继续努力的话可以问鼎了!

网友B:
同问:【一张半青蛙皮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问:【一张半青蛙皮的价格】是多少?

感觉是75。五十块钱是青的。

网友:
蓝牙传输速度慢了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75。五十块钱是青的。

说的有道理,但是这个价格主要用来改造耳机接收蓝牙信号有点贵了,9.9元那种柱状的带电池的蓝牙接收器或许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