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友利电UNIDEN BC72XLT无线电接收机拆解

楼主(2022-10-29):
今天开拆的机子

机子背面

拆掉后盖,电池连接线与主板是插接的,方便拆卸

拆掉第一层主板,两层主板也是插接的,下面还有一个屏蔽罩

拆掉屏蔽罩

拆掉下层主板和键盘

螺丝按顺序摆放整齐,长短不一,千万不能搞错了

全家福

组装好以后,两节5号电池就能工作,很方便

选定频率接收模式

频率扫描模式

谢谢各位坛友阅读!

网友A:
以前买了个无绳电话也是这牌子,耐用

网友B:
只能收,不能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了个无绳电话也是这牌子,耐用

做工,质量都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收,不能射

接收机嘛,只有接收电路,没有发射电路!

网友:
这个质量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还有钽电容

网友:
做工不错,挺好的

网友C:
板子简化不少,,,,

网友:
BNC天线的一般就日系的用,这台难道是进口机

网友:
做工用料看着不 错,拆得很细致

网友:
这机器灵敏度如何 /。?

网友:
总感觉这个牌子的做工不精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嘛,只有接收电路,没有发射电路!

只能收不能接的不得急死人?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音机?

这是一个不能收听收音机频段的收音机,主要用于接收业余无线电频段和航空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简化不少,,,,

没有对比过其他的接收机,所以看不出来是否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