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Intel545s换SM2259G主控后开卡失败Check Pretest Fail(31)/0x11, TrainADJFail!

楼主(2022-10-29):
闲鱼上收了一块Intel 545s,带4颗29F01T2ANCTH2,本想拆颗粒,通电后发现能识别,但不能分区,应该是掉固件了。搜了一下,这个主控其实就是2259G,在这里看到fan总换主控的帖子,就打算也换主控折腾一下。
买了2259G主控换上,其他都没动,开卡提示Check Pretest Fail(31)/0x11, TrainADJFail!,2258量产工具中没有2246en工具中的Adj. fail bypass选项,请教大佬该如何处理?

网友:
说不定炸CE了呢?

网友:
换开卡工具,b16很多的

网友:
用2258mpt开2259,真有你的()

网友A:
找2259ab的工具来开。板子默认1.2v电压,如果公版工具开不了,可能还需要改电压。

网友B:
能换主控想不到换一下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2259ab的工具来开。板子默认1.2v电压,如果公版工具开不了,可能还需要改电压。 ...

谢谢!
看了你换2258G的帖子,换了电阻,但报错Zero Channel Numb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换主控想不到换一下工具?

谢谢点醒,还真没想到
不过换了2259的软件也一样,同样的错误。

网友(2024-04-22):
关注一下,有后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