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又是广告又是延长时间,怎样才能让电视机变回以前的样子?

楼主(2022-10-29):
家里基本都用机顶盒,电视机网络功能基本不用,开机又是广告又是延长时间。就想怎样才能让电视机变回以前的样子?能不能在主板上动下刀就会让电视机失去智能?

网友:
把原机主板换成淘宝上的非智能机的通用主板行不行呢?

网友:
等待厂家良心发现,升级固件去掉广告。

网友A:
问题是机顶盒也没用啊  开机先看广告,广告不看完基本进不去

网友B:
网上说吧电视的SN码用手机拍下发给客服,叫客服关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机顶盒也没用啊  开机先看广告,广告不看完基本进不去

机顶盒刷完机的,直播设开机启动,几秒进去直播,很快,前段时间给老人装了,家的电视以前LG不是智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说吧电视的SN码用手机拍下发给客服,叫客服关了就行了

就想要开机无信号时的黑屏,没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网友C:
俺家的电视机自从买回来就没给联过网,所以电视机系统尚未来得及植入开机广告,平时外接网络机顶盒使用,这机顶盒也被俺刷过原生纯净版ROM了,开机也没有广告,15秒进入桌面(未设置电视直播自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家的电视机自从买回来就没给联过网,所以电视机系统尚未来得及植入开机广告,平时外接网络机顶盒使用,这 ...

用电视usb控制机顶盒开关机,机顶盒遥控器学习电视开关键,一个遥控器,一键启动电视与机顶盒。非常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视usb控制机顶盒开关机,机顶盒遥控器学习电视开关键,一个遥控器,一键启动电视与机顶盒。非常方便 ...

俺只是重点说下消除开机广告的事。

网友:
刷机破解,智能电视固件不太好找。

网友:
最贵的时候买了电视 发现 自己根本不看电视

网友:
广告是绕不过去的!

网友D:
1、选择下载家里智能电视机固件(早期版本均无广告),这样就排除了电视机厂家系统启动附加的广告;
2、刷(或者停用)智能电视机自带的类似电视盒子固件。卸载一些广告类的app;
3、直接停用,由外接电视盒子替代,随时可以升级换代。
以上,是本人家中“长虹”电视机修正通过,除非是电视节目里有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选择下载家里智能电视机固件(早期版本均无广告),这样就排除了电视机厂家系统启动附加的广告;
2、刷( ...

有开机启动的都是智能机吧,按下就完成开机的那种

网友:
部分电视支持演示模式没有广告,要不买合资品牌的大部分都没有广告

网友:
以前买的索尼电视没有广告。

楼主:
好像就国产的全是广告,广家两边通吃。

网友:
我进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顶盒刷完机的,直播设开机启动,几秒进去直播,很快,前段时间给老人装了,家的电视以前LG不是智能机。 ...

电视开机直接广告,无视任何输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