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同鼎电动螺丝刀输出轴上下有旷量,你的也这样么?

楼主(2022-10-29):
看评价种草了。今天割草了。别的都还不错,就是发现输出轴有旷量。左右也有旷量,应该是正常的。可能跟主轴锁有关系。但是上下有旷量感觉不太应该,入手的兄弟给回个话,看看是个例还是都这样。

下边增加同心度测试。这个批头是大概40元10根在小黄鱼买的,号称是威威品质的牧田进口批头。确实是同心度不错。浦派的和浦派家SNGNG的批头有一些同心度可以,有一些不太好。大概一半一半吧。

网友A:
我的也这样,我没用过类似的螺丝刀,也没法对比,只知道锂电钻是没这种旷量的,

网友B:
就是发现输出轴有旷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发现输出轴有旷量

左右也有旷量,那是主轴锁相关的,应该属于正常。但是上下有旷量感觉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这样,我没用过类似的螺丝刀,也没法对比,只知道锂电钻是没这种旷量的, ...

你的上下也有旷量啊?那可能就都这样了。

网友C:
我的也有,轴向前后大概有1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有,轴向前后大概有1mm。

那我就没啥纠结的了。应该是都这样了。我的也是,轴向大概1mm左右。

网友C:
我的这把同心度还行,有点点晃,但还在能接受的范围内。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回复。    一颗心落地了。整体还是不错的。手感也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把同心度还行,有点点晃,但还在能接受的范围内。

我的同心度也可以。感觉和披头有关。越细的披头,越容易不同心。

网友D:
正常。如果还是纠结自己拆开,加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如果还是纠结自己拆开,加垫片。

确定了不是个例就不再纠结了。如果是个例好早点换货。大家都这样就不给卖家找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同心度也可以。感觉和披头有关。越细的披头,越容易不同心。

你这个同心度很好了,目测比我的好,输出轴和批头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同心度很好了,目测比我的好,输出轴和批头都是。

和批头有关。一会给你上个浦派的看看就不同心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和批头有关。一会给你上个浦派的看看就不同心了。

不用上视频了,他家的批头除了便宜,没什么别的优点,以前买过,就是粗用还行,其他的不能要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同心度很好了,目测比我的好,输出轴和批头都是。

这个是浦派的好的

这个是不好的。差距太大。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上视频了,他家的批头除了便宜,没什么别的优点,以前买过,就是粗用还行,其他的不能要自行车{:013: ...

确实是。不过一分价钱一分货。价格也确实不贵。红包以后75长度的都是1块钱左右。

网友:
缺个收纳盒是真的

网友:
你的同心度已经不错了,我的就一般也一样用,这螺丝刀批头太长反而不方便,不超过5厘米最好,除非是深孔

网友:
我看到说坛友买有优惠,不知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