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晒一下金属内热936烙铁芯1323

楼主(2022-10-29):
拼夕夕上买的,比普通1322的贵一些,要5.5大元

热电偶电阻,这个本来就是在0到几欧之间变化的

加热电阻比一般的小,一般陶瓷的14-16欧,这个10欧左右,瞬间功率要大出不少

装好后出现了传说中的频繁闪灯的情况,说明其内部热阻比陶瓷的小,烙铁头的温度波动范围应该比陶瓷的小,寿命商家说是比陶瓷的长,有待观察。

网友A:
拼夕夕上买的要注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夕夕上买的要注意啦!

其实也还好,我在上面买了上千元的便宜工具了,基本上都对得起价钱。网上买的杂牌廉价工具如果想一到手就干专业大活多数不行,但动手党好好“盘”一下那就物超所值了。
就比如我前段时间花20多元买的24寸钢筋剪,拿到手紧涩的简直可以练胸肌,但是经过拆解打磨上油后剪钢筋简直不要太轻松,毕竟钳口硬度还是杠杠的。

网友:
这货真的一般 找个1321的比较好用

网友:
并夕夕一般来说还是能做到低质低价

网友:
多多的东西我从不下手

网友:
也买过一根,传热不行感觉里面空心的没有填充,闪灯快没用,要看闪灯变化是否激进

楼主(2025-07-24):
已经歇菜了,累计用了不到10小时,温度350左右,还不如普通陶瓷的。

网友:
1321发热芯 冷态只有3-4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