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人脸识别机的数据线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2-10-29):
各位师傅:

              我这儿请教一个问题:人脸识别机线的数线上其中一根韦根数据线上标着D0 GND  D1.各代表着什么意思?望了解的师傅帮帮忙。。。。

网友:
Wiegand接口界面由三条导线组成:
DATA0:暂定,蓝色,P2.5 (通常为绿色)。
DATA1:暂定,白色,P2.6 (通常为白色)。
GND:(通常为黑色),暂定信号地。
当安装商拿到读卡器时,他们希望在读卡器和门禁控制面板的连接点(终端)上都能够看到这三个名称。
当前所有的标准型读卡器都提供可选择的Wiegand接口。这三条线负责传送Wiegand数据,也被称为
Wiegand信号。

百度就有啊

网友A:
就是信号线,如果没有NC和NO的话这个就是控制开关门信号把

网友B:
韦根是接读头的
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信号线,如果没有NC和NO的话这个就是控制开关门信号把

信号线?D1和D0代表什么?请问如何接线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韦根是接读头的
字数

不明白,能形象说说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韦根是接读头的
字数

什么意思呢?能否详细说说不

网友:
gnd是地,d0和d1传输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呢?能否详细说说不

韦根是个协议标准,但是并不100%通用
这个口一般接各各种读卡器,或者指纹读头,统称读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线?D1和D0代表什么?请问如何接线法?

你应该图片没截图完整,一般用不上这信号线,如果就控制开关门就是nc和no

网友:
1.常开触点的定义:在常态(不通电)的情况下处于断开状态的触点叫常开触点。

2.常闭触点的定义:在常态(不通电、无电流流过)的情况下处于闭合状态的触点叫常闭触点。

3.常开——NO(normal open)通常情况下是断开状态,即线圈未得电的情况下断开的。

4.常闭——NC(normal close)通常情况下是关合状态,即线圈未得电的情况下闭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