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拼多多33元购买的二手拆机固态硬盘 台速 S120G

楼主(2022-10-29):
捡了一台2手旧本,想着升级一下固态当玩具。网上的新固态大部分价格也在80---120元 120G容量。但自己觉得贵了,因为旧本子不值得用新的了。就搜了一下二手固态,于是就有了这次拆解。。

总结:个人感觉还不错,只能说是算是实惠。硬盘外壳做工很扎实,拿在手里很有分量。颗粒看上去也不像是喷漆打标。。

主控:SM2246XT
颗粒:29F16B08LCMFS

正面

反面

主板固定螺丝柱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颗粒 和 主控 特写

合集

把闪存刮了一下,看看。。。

软件检测结果图,仅供参考。

网友A:
好像还可以啊。不过120是不是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还可以啊。不过120是不是小了点?

当小孩玩具,够了。。。

网友:
网上买二手拆机硬盘,拼的就是人品

网友B:
看这标有点不对,懂行的大佬来分析下是不是二次打的?

网友:
楼主的运气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标有点不对,懂行的大佬来分析下是不是二次打的?

我重新拆开刮了一下。。

楼主:
买个2手硬盘也得看运气吗。。。

网友C:
14年的写入有208T了

网友D:
这价格还有吗?现在固态那么便宜了吗?以前记得120G起码要6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年的写入有208T了

我怀疑这个写入量不准确。因为自己手里的固态感觉没几个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价格还有吗?现在固态那么便宜了吗?以前记得120G起码要65吧

拼多多搜索 拆机固态硬盘 即可,一般120g的在30--40元左右。。。新的70--120元

网友:
疫情灾区,买啥也不发货,快递全停运,等疫情缓点、再买。

网友:
看着还不 错,够用就好

网友E:
我来告诉你确切答案,宽体封装的闪存,属于第三方自封片,这种不属于原厂封装的没有正片、白片的说法了,寿命一般,看运气。

闪存已经被擦写了2355 pe了,目前没坏块出现,单对于这种自封片来说也差不多到极限了。

网友:
2246xt写入放大严重,我有个闪迪加强版也是这个主控,待机状态几秒就会写入1G,温度很高。

网友:
用的够狠,这寿命已经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告诉你确切答案,宽体封装的闪存,属于第三方自封片,这种不属于原厂封装的没有正片、白片的说法了,寿 ...

这种两边封装的闪存,在14年应该算是大众式封装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两边封装的闪存,在14年应该算是大众式封装吧?

宽体封装,指两侧明显宽于引脚边界,这种封装的大部分连白片都比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宽体封装,指两侧明显宽于引脚边界,这种基本上属于黑片里挑胖子,测出来还相对可靠的做成固态硬盘 ...

啊,原来是芯片的引脚两边余出的边界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