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理解的电瓶车故障

楼主(2022-10-29):
两年前,买了一个品牌电动车,某迪。
刚买来二三个月,下了两场雨,车子就出现了故障:
       最初的几天,车子短暂停下来,若即刻再想重新走动,竟然会没有反应。
     非要过上七八秒甚至于更长一点时间之后,才能够正常君动前行。
        再来一场雨后,车子在骑行中,忽然一拱一拱的,前后10来秒后,车子就完全不能启动了。
        将车子推回住所以后,偶尔试着启动,有时又能骑行。
        叫售后过来。维修人员听说车子不能开,肯定想查找问题。她启动钥匙之后,车子又正常了起来。他说,这不是好的吗。
         因为我知道车子是时好时坏的,所以只好跟他说,你再骑着看看。
         他又继续往前骑,还不到20米,故障果然出现了。
        因为是刚买到两三个月,保修期内。换了一个控制器,免费的。

去年的10月份,又是下了几场雨之后,又出现了同样的故障。故障和上次一模一样。
所以当时必须也要换控制器了。
      售后把车子拿过去以后, 扯了好长时间的皮,才极不情愿的又给我换了个废旧车子上下下来的控制器。然后又能正常骑行了。

第2次车子维修,10月份售后拿回去,直到今年的年初才重新交付给我。

第2次交给我之后,才一个月,又下了一整场雨,设置第3次坏了。故障和前两次一模一样。

因为和前两次的故障一模一样,所以我断定不可能是控制器又坏了。和售后说了,事后这才也认为不应该是控制器的问题。

论坛里的维修高手们:我这前年才买的车子,所谓的品牌,到底是什么故障?!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马达的霍尔原件坏了的样子?

网友A:
如果还伴有 不走的时候 倒车却有向前的力  那就考虑转吧先接触不好或者转吧霍尔进水氧化问题    我的之前就是转吧霍尔的负极线接触不良 开钥匙不走非要按一下刹车 再扭才会走    修电动车的喊我转吧  换了然并卵  然后又喊我换控制器   我没换  然后检查转吧的负极电阻很高  剪掉接头直接焊接搞定

网友:
车的线路部分防水没做好呗

网友B:
控制器是密封的,下雨不可能渗透进去,,,马达的霍尔也是密封,坏的话,为啥正常骑一个月?,,可能是线路或者手柄,要么就是电瓶线路松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车子电机在水里跑过没  过半轮电机可能进水了  会影响到电机霍尔信号 会出现一拱一拱 缺相现象 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   还有霍尔插头有没有接触不良  还有如果出现不会动 你量量转把0.8-3.6信号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器是密封的,下雨不可能渗透进去,,,马达的霍尔也是密封,坏的话,为啥正常骑一个月?,,可能是线路 ...

如果在水里跑过  都会进水  热胀冷缩  电机进水不是所有的车都会坏  有时跑一两年还见过呢 打开有的有水 有的干了 但里面都锈成片了  锈的 还会把电机抱死 拆不开  一般来说来修进水的多  河南这两年的大水 见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车子电机在水里跑过没  过半轮电机可能进水了  会影响到电机霍尔信号 会出现一拱一拱 缺相现象  ...

绝对没在水里面泡过。水的深度从来没超过5厘米,3厘米都够呛。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对没在水里面泡过。水的深度从来没超过5厘米,3厘米都够呛。

你车子在保的话  换个电机试试 或者查线路  这种毛病不好搞  不彻底坏 只能替换试试了  先换个转把试试吧

网友:
电动车除了电机跟控制器还有啥?路边修电动车的师傅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只会直接换控制器或者电机,你让他修这种问题是难为他,或者是明知故障点不愿意给你售后,故意拖时间,让你过了保收你的费用

网友:
你这种情况我觉得是线路接头问题,有可能是线路接插件虚接造成的

网友:
看看电门锁那部分线是否接触不良,我遇到过

网友:
我的电瓶车以前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怀疑是接触不好,接头到处找了个遍,也没找到。断断续续好长时间,最后终于有次不走找到问题了,竟然是电池问题,在盒内有个像汽车上的保险烧半融状态,有时电流大就断了,等凉一阵就又好了。所以不定啥时断电,去掉保险就再没断过电。。仅供参考。

网友:
你这个查一下刹车高低电平的感应线就行  应该是里面卡主没回 好像是捏了刹车功能

网友:
电瓶车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伴有 不走的时候 倒车却有向前的力  那就考虑转吧先接触不好或者转吧霍尔进水氧化问题    我的之前就 ...

开钥匙不走,按一下刹车才走不是正常的吗,我才买的新车都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钥匙不走,按一下刹车才走不是正常的吗,我才买的新车都这样啊

我那个不用 但是也是防冲的一种  就是转吧信号不在0位 时  必须刹车或者回到0 才能启动   因为负极线接触不良导致信号线浮高  主控单片机认为转吧已经被转动  没有在0位  没有回0位  怎么扭都是没反应的  我的就是要开钥匙之后 10秒 扭转吧才能走

你的这样的也是防冲

网友:
高度怀疑刹车开关进水了

网友:
与到过转把进水,开电锁一直跑的。与到过上坡时间长,全车有电不走的,停二个小时又好的,没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