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5个24v5A杂牌电源JYH32-2404000

楼主(2022-10-29):
今年4月左右,也就是疫情刚刚告一段落时期。本地的长期合作张总差人送来5台学校里面用的多媒体功放,故障统一都是通电没有反应。由于去年修过这种机子,算是属于轻车熟路吧,直接开盖,检查基本上都是机器的电源坏了,这款超薄功放属于数字芯片功放。属于电源部分统一使用的都是用24v4A的电源适配器,而且该系列适配器基本上都是属于杂牌子。本着想用户之所想,急用户之所急的原则,本人再给合作商报价后,立即先网购了5套24v4A电源板给用户装上。由于去年修过一台这种电源,当时虽然是换板给客户修好了机子,但是面对损坏的24v电源,本人还试着尝试维修了一下,竟然没有成功不说,而且还把我换上去的元件也损坏了。所以当时就放弃了。今年,又看到损坏了的这些电源板,想着这批功放在本地学校的拥有量比较大,所以还是下定决心将损坏的这些电源维修好。

最近一有空闲时间就开始维修这些电源,5套电源里面,300v高压电容鼓包的两个,疑似进水的电源两个,还有一个好像是由于次级的肖特基二极管损坏导致电源损坏。由于初级对损坏的元器件检查不彻底,导致初级损坏了好几片电源芯片和电源开关管。当时在想,一般贴片原件很少坏,所以就忽视了贴片电阻的检查,以至于一通电就短路了。后来在仔细检查的时候发现,一块电源板损坏的贴片电阻竟然达四支之多。更换完损坏的贴片电阻,然后再更换损坏的开关管,换好损坏的次级肖特基二极管,通电试机,成功修复。空载电压为24.56v。至此成功维修了一块24v电源板,首战告捷鼓舞人心,于是一鼓作气的对照第一台损坏的电源板把剩下的四块电源损坏的元件全部更换,通电试机,成功修复。不过还有一块没有修复,因为那块电源板还损坏了一个二极管,由于暂时不知道型号,所以暂时没有修好,至此,先期修好了四块24v5A电源板。

虽然是杂牌电源,但是板子做工不错,而且体积也不小,基本和盒子一般大。

这是高度

这是宽度

这是长度

这是修好的全部电源,只剩一套外壳了,所以就装了一套

这是适配器的铭牌,如果但看铭牌,我们可就是冤枉了这台电源了

这是正面,虽然是杂牌电源,但是也比现在网上那些所谓的新壳装旧板子的所谓新电源强多了

看看这电源初次级的散热片有多大,这散热片几乎可以和笔记本适配器里面的散热片相媲美

损坏的都是贴片,由于找不到同型号的贴片电阻,所以就用了插件电阻

由于普通电阻比较大,为了保险起见,修好做好元件绝缘的同时在打点胶,以保证换上去的元器件的牢靠

从上面看到的散热片,弯折的那个散热片就是电源初级开关管的散热片

从正面观看散热片

最后一台由于损坏的那个贴片二极管暂时不知道型号,所以暂时没有修好,刚好在此也顺便问一下哪位师傅有这个芯片的图纸

这5台电源里损坏NTC的有两个

这个是装好的适配器,厂家也是拿来主义,有的拿来连插座都懒得拆,直接把进线焊接到这个插座上,真懒

根据初级这个口判断,初级原先应该是用的是5.5的直流插头

这是装在壳子里的板子,看看几乎和盒子一样大。

这就是电源的体积

拿到手里沉甸甸的,而且和板砖差不多

整齐排列

这就是在此次维修这批电源中牺牲的元器件们

哪位老师有这个芯片的图纸,我想查一下这个芯片第8脚所接的那个二极管型号,争取把第5块电源板也修好。

此次维修这5块电源板总花费,将近40块钱。购买一块电源板是15块钱,这次维修下来的成本和购买成品电源板相差不大。哎,难怪现在搞维修的人越来越少了,其实这就是原因。

网友:
确实不值钱,不过闲着也是闲着,练练手艺不错

网友:
维修电源手艺真不 错,成本确实有点高

网友:
就是这个吧

网友:
4148之类的就可以了

网友A:
实锤了,如我上楼所猜测,就是4148。

楼主:
对对对,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锤了,如我上楼所猜测,就是4148。

感谢二位老师热情回复,明天用4148试试,争取修好

网友B:
不知道你接电源时串灯泡没  这样可以减小再次炸管可能

网友C:
要那么多电源,修好放着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接电源时串灯泡没  这样可以减小再次炸管可能

接电源的时候串灯泡着,用的是100瓦的灯泡,前几天看论坛各位老师的评论,明白了此次维修虽然串灯泡但是依然炸管是因为我所串的灯泡功率太大了。以前还没有在意过所串灯泡功率过大会对保护炸管有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锤了,如我上楼所猜测,就是4148。

这个图纸我看了,发现那两个电阻和我的芯片第8脚对应的芯片阻值不一样,我的那个芯片对应的两个电阻阻值原机是27欧姆,但是这个图纸的图纸咋是两个10K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电源的时候串灯泡着,用的是100瓦的灯泡,前几天看论坛各位老师的评论,明白了此次维修虽然串灯泡但是 ...

修这种小电源串40W都大了,串15-25W比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纸我看了,发现那两个电阻和我的芯片第8脚对应的芯片阻值不一样,我的那个芯片对应的两个电阻阻值 ...

这个不重要 ,它只是G极的限流电阻。G极本来就是压控的。常见的22 47 100 220都有。甚至那个二极管不装也没多大问题,好多电路也没有那个反向泄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那么多电源,修好放着吃灰?

我是职业搞维修的,之所以修好,是为了下次碰到那款多媒体数字功放,需要维修电源的话,这次修好的就直接可以使用了,可以提高维修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这种小电源串40W都大了,串15-25W比较合适。

哦,明白了,估计小功率的白炽灯现在不好找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职业搞维修的,之所以修好,是为了下次碰到那款多媒体数字功放,需要维修电源的话,这次修好的就直接 ...

原来如此,电源是万物之首,难怪舍得下这么大力气去修那么多电源!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重要 ,它只是G极的限流电阻。G极本来就是压控的。常见的22 47 100 220都有。甚至那个二极管不装也 ...

对,我刚才特意去网上查了一下,发现个别电路里面确实没有那个二极管。看来先生的理论知识比我这个小学毕业的人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如此,电源是万物之首,难怪舍得下这么大力气去修那么多电源!加油 ...

感谢先生热情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