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救:联想笔记本新换电池装上后显示电源接通,正在充电,但充不进

楼主(2022-10-29):
故障现象:一台联想笔记本,原来的电池充不进电,就买了一块同型号的电池,但没有及时装上,一直用的电源适配器,前天,将电池上装上,显示还有50%电量,就把电池装上充电维护一下,发现装上后一直保持在原来50%的电量上,我问了一下卖家,说把电源适配器拨下开机,让电池跑没电,电脑会自动充电。我就按照卖家说的方法,结果自动关机后插上适配器,显示电源接通,正在充电,但充不进,充电指示灯一直闪烁,有时关机后还会提示“电源已接通,但未充电”。我从百度上查了一下,试了各位网友提供的方法,始终未能解决,充电指示灯一直闪烁,就是充不进电。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好像是直接换电池不能使用,目的应该是为卖他家自己的电池

网友B:
联想是最具有美国国民价值的品牌,所以你懂的。我是永远不会买联想的东西,除非客户需要。但我会劝客户买别的品牌,哪怕是惠普戴尔,我也不向客户推联想。楼主的现象貌似是充电电路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直接换电池不能使用,目的应该是为卖他家自己的电池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想是最具有美国国民价值的品牌,所以你懂的。我是永远不会买联想的东西,除非客户需要。但我会劝客户买别 ...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A:
前几天给老华硕笔记本换个新无线网卡,商家大红字提醒,联想惠普不支持,需买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给老华硕笔记本换个新无线网卡,商家大红字提醒,联想惠普不支持,需买专用的 ...

我电脑买了好多年了,I5、8G、独显2G,128固态+1T机械,现在只用来看电影

网友:
一体机电池不知道,分离式电池,很多时候换电芯都不能断电的,要并联接上新电芯后,移出旧电池再复位电芯。要不然直接断电后电池芯片电路就会锁死不给充电。得原厂去复原。一体式电池估计也有这尿性。说白了还是恶心技术赚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给老华硕笔记本换个新无线网卡,商家大红字提醒,联想惠普不支持,需买专用的 ...

原因是联想、惠普的BIOS里有无线网卡的白名单,只有符合白名单的相关硬件才能够安装。据说2022年以来这个白名单已经取消,只是据说哦!

网友:
刚明白,联想电池问题!我也碰到相同问题!结果,电脑充电电路彻底坏了!修要好几百,不修了!

网友:
电池被锁死了?

网友:
可能是适配器故障了。换一个试试,还是那样的话就是充电电路或者也有可能电池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回复,第一块原装的电池出现不充电,我又买了一块,又出现这种情况,现在是红灯一闪一闪的,就是充不进电

楼主:
刚才我换了一个电源适配器,还是一个效果,那天我再让他们拿一块电池试试,再不行就是笔记本充电电路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给老华硕笔记本换个新无线网卡,商家大红字提醒,联想惠普不支持,需买专用的 ...

目前联想、HP等笔记本,都存在网卡白名单问题——就是说,使用没有经过联想或HP官方认可的无线网卡时,机器不会识别,会报104等错误。
要解决网卡白名单问题,就需要将新网卡的硬件信息,添加到主板BIOS中,以便系统能正常识别;此操作需要修改和刷新BIOS。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我换了一个电源适配器,还是一个效果,那天我再让他们拿一块电池试试,再不行就是笔记本充电电路问题了 ...

你应该试试把电池换到别的相同型号电脑上试试~

网友:
楼主瞅瞅我这块电池,X200的笔记本,配合电源管理器软件,设置了充电阈值,到目前为止电池损耗了5-6Wh了,但是依旧还活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试试把电池换到别的相同型号电脑上试试~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排除法啊 换充电器 换电脑 换电池

网友:
直接换电芯是个技术活,直接买个同型号的电池包替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