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闽立锂电修边机拆开发现隐患

楼主(2022-10-29):
最近新组了两块牧田款电池,PDD的月卡要到期了,下个月不优惠就未必买了,
干脆把剩余优惠券用掉,选了一款MINLI牌锂电修边机,
闽立这个牌子还是坛友推荐给我的,
以前买过锂电刨和锂电马刀锯,都是用牧田款电池,
修边机108元裸机到手,
看开关上面有个调速器位置空着,
用个装饰盖盖住,
我想看看装多大的直流调速器,就拆开了,
结果发现里面有个电线没焊接结实,大概有三分之二悬空着,
这部位要么用端子,
要么用焊锡满焊,这毛刺刺的软线一大半没焊上,
还是有点离谱的,幸好拆开看了,
不然电流大了会出故障的,
修边机我本来就有个220V的,
感觉还是挺有用的,还能当电磨用,
只是柄径只能用6.35毫米,8毫米的刀具或磨头。

网友:
拆机还设有意外收获 不错

网友A:
要是无刷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无刷的就好了

无刷的也有,闽立仿制牧田的,就是贵,不卖裸机,其实都一样用,小厂无刷的控制板未必放心呢,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都是用加工铝塑板用的多吧? 开槽 方便折直角

楼主:
今天把线头重新焊接好了,试机,同心度可以,2.8万转,空转声音还行,但是有个无语之处,手头几个牧田款电池都插不到底,大概差3毫米的样子,这样使用时要防止电池掉落,好在大有转牧田的转接座能插到底,这样用大有电池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的也有,闽立仿制牧田的,就是贵,不卖裸机,其实都一样用,小厂无刷的控制板未必放心呢, ...

上1688看看,无刷裸机也挺便宜

网友B:
这工具当电磨用同心度应该没问题,只是握持方式有些别扭。再就是夹头的夹持尺寸太局限了,不过外观看上去很像ER夹头啊,不能更换不同尺寸的夹芯吗?

网友C:
我买的是无刷的  牧田款
现在新出的是带调速功能的
无刷的比有刷更有劲 有刷的太差了 一吃力就软趴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工具当电磨用同心度应该没问题,只是握持方式有些别扭。再就是夹头的夹持尺寸太局限了,不过外观看上去很 ...

这个只能6.35毫米,我另外有个220V的可以夹8毫米6.35毫米,要想夹其他直径,得自己加工转径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是无刷的  牧田款
现在新出的是带调速功能的
无刷的比有刷更有劲 有刷的太差了 一吃力就软趴趴了 ...

那真不错,我用的不多,等以后无刷裸机跌倒100多再买吧,其实真的牧田款主要是附件多,我有个220V的是信力捷的,就是仿制牧田的,一些附件开拓了使用功能,这种不过是牧田款电池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真不错,我用的不多,等以后无刷裸机跌倒100多再买吧,其实真的牧田款主要是附件多,我有个220V的是信 ...

1688的牧田款早就100多块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88的牧田款早就100多块钱了

看到一个铁拳牌的无刷的,要150元多,我这个机器的价格比1688还便宜几元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把线头重新焊接好了,试机,同心度可以,2.8万转,空转声音还行,但是有个无语之处,手头几个牧田款电 ...

你好楼主,我买了个无刷的,手头上有大有电池,想用转接头,但是大有电池不带放电保护,这个修边机也不带,这样是不是很容易造成电池过放呢?转接头卖家说的都有保护,不会过放,结果问他他说放电到5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楼主,我买了个无刷的,手头上有大有电池,想用转接头,但是大有电池不带放电保护,这个修边机也不带 ...

电池比机器都贵,自己用时心中有数一点,差不多就赶快换电池或充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池比机器都贵,自己用时心中有数一点,差不多就赶快换电池或充电。

你的意思的转接头是不带放电保护的吗

楼主(2023-01-04):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的转接头是不带放电保护的吗

不带的,估计就是直接的,

网友(2023-11-23):
最近也想买这个,还有个伯尔特的无刷调速款,价格差距不大,选哪个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带的,估计就是直接的,

转接头拆开一看就知道了,这价位,不会还给你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