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太阳能发电系统中逆变器通常直接连接在电池上

楼主(2022-10-29):
我看到的大多数接线图都是这么接的,那样的话,太阳能控制器的充电程序不就乱了吗,充电的时候控制器就可能会检测到一边充电,电压一边降低,或者恒压充电时电流越来越大,因为有负载没有接在控制器输出端,而是直接连接在蓄电池上了

网友:
肯定是要接电池那里啊 不然电流不够带不起

网友:
因为逆变器的工作电流很大,直接接到电池上减少线路损耗和发热

网友A:
什么脑回路?控制器输出端,逆变器,电池不是并联一起的?啥程序还会检测充电时电池电压变低?不是没满充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脑回路?控制器输出端,逆变器,电池不是并联一起的?啥程序还会检测充电时电池电压变低?不是没满充就 ...

控制器里面有电流传感器,检测电池端的电流。如果负载直接连在电池上,控制器在给电池充电,但是充电电流小于负载的电流,那么电量就会越来越少,控制器就会发现虽然电池端充电电流是正的但是电压仍然在下降。如果把负载接在控制器的负载接口上,那么控制器会正常的检测到电池在放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器里面有电流传感器,检测电池端的电流。如果负载直接连在电池上,控制器在给电池充电,但是充电电流 ...

正常情况下,控制器会根据电池电压来控制充电电流。
逆变器工作的时候,电池电压降低,充电器会提高电流,直到它的工作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