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干了个愚蠢的事,椅子炮钉想换新钉子

楼主(2022-10-29):
家里几张椅子炮钉发黑了想换新的钉子,结果就是基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三个小时才搞这一点,炮钉还好,码钉一撬就断,关键是皮也搞废了兄弟们看这椅子用什么办法拆还能有救

网友:
你没钳子吗? 烙铁加热可以使铁器附近木头变软 易于拔出

网友:
听说电脑椅也不贵,这玩意弄个木板钉上蒙那种带胶的皮子吧,现在快抖上面都经常广告

网友A:
估计要搞好的话不如直接买把新的了

网友:
真的不如买把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搞好的话不如直接买把新的了

不是一把,还有七把不折了,太难搞了,配别的椅子小很多,要换了,二十多年了

楼主:
不配套了

网友:
已经破相了,想完全恢复有难度。

网友B:
看这椅子木料还不错,上马扎带或者整体换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椅子木料还不错,上马扎带或者整体换面吧

原来就是马扎带和弹簧海绵,真皮面,明天问问有一家做沙发换皮的店看看修一张多少钱,自己是搞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椅子木料还不错,上马扎带或者整体换面吧

时间久了马扎带就松了下陷

网友:
放块木板上去就是一张新椅子!

网友:
     楼主够傻的,原来钉子还好,一拔出来,椅子木头到处都是裂纹,基本就报废了。翻新不是那么容易做的,都要动用补灰和油漆的,一补就不伦不类,就好像古董翻新成现在的,能值钱吗?

网友:
自不量力,买张皮料慢慢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一把,还有七把不折了,太难搞了,配别的椅子小很多,要换了,二十多年了 ...

多的话还能搞一下,加快木板贴蒙皮?

网友:
实木椅子可以传世的,再弄张皮革,换不锈钢泡钉来恢复,更加高大上又远离了甲醛污染,其实优质的造革也不错。
弹簧脱层用包装钢带也不错/不用卡钉和底包面都成,泡钉也不用那么密,固定住面皮就好。

网友:
实木椅子可以传世

网友:
乖乖这是乾隆年间椅子,值老钱了,给你整废了

网友:
这椅子真是不错,重新上面料修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