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双休帮死抠门亲戚组台PC台达NX350能带动锐龙5600G吗❓❓

楼主(2022-10-29):
双休帮死抠门的亲戚组一台PC。因为死抠门亲戚只愿最多淘¥一千五,所以除了CPU全新其它全部海鲜或拆机二手咸鱼¥45块包邮广州那家已经卖光了;只好淘了一家¥55块的。
  台达NX350是台达卖了十年时间的经典型号了,现在JD上还卖¥275呢。这型号的好处就是全板日系电容,【轻载】效率高,负载50%左右时转化率虽然标着80Plus【铜牌但是实际上已经达到了80Plus牌的水平。
  我给DIY换了一个Ball-Bearing滚珠轴承的风扇,3pin接头直接接主板这样可以看风扇的转速。上机试了一下。

楼主:
AMD APU要明天才到货。
  今天先清灰一下电源,测试一下硬盘。死抠门菜鸟只认CPU,所以CPU就用全新的,预算才给¥一千五,其它只能要么拆机二手要么海鲜大船。反正给他稳定耐造用三年就行了。

网友:
固态是刚需啊

网友:
TDP才65W当然没问题了

网友:
5600G的用户告诉你,如果不用独显,5600G+B450+2*8GDDR4 3200+256G  M.2+1THDD,铜牌电源峰值功耗都不会超过130W。你说NX350带得动吗❓❓

网友:
如果只是上上网,看看电影,整体大概50W的样子。

楼主:
TLC短命,MLC又贵。QLC就是IQ税。

  对付只认识CPU的菜鸟而且又是死抠门儿的主儿就是这么干了:¥799锐龙5京东行货+¥80元三星内存DDR4-2666拆机条8GBx2条+¥30元硬盘+¥100元二手主板MSI微星全固态电容的+ ¥8块钱倒闭网吧的游戏鼠标+¥49元hp机械键盘+¥200块DELL显示器IPS屏幕1920X1080老式CCFL背光护眼(我也意外,竟然还有库存)+¥145元的JD行货铝合金机箱(对付菜鸟要把表面功夫做好)+¥55元台达NX350电源 = ¥1545元(超支了¥45块)。

网友A:
5600G搭配HDD 500G,亲戚还说快的话,我真是服了U。

楼主:
引用 网友A:
5600G搭配HDD 500G,亲戚还说快的话,我真是服了U。

没办法,已经超支¥45块。
  或者,那个铝合金机箱不要了,换个¥十块钱的垃圾货,省点出来加一块SSD❓❓

网友:
功率肯定够的

网友B:
亲戚没请你搓一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戚没请你搓一顿吗

虽然死抠门儿,但是管饭肯定得管一顿。
  现在DIY一台PC好便宜。而且CPU算力还是最新算力。我记得十四年前2009那时我买一台IPS屏幕22寸DELL显示器1680X1050就花了¥1499元(现在还服役着)。
  电子产品,真是更新换代哪。太不保值。

楼主:
刚刚测试结束。¥30块钱的硬盘,便宜,便宜,便宜,可劲儿【造】吧。
  现在JD上边卖的众杂牌SSD,【造】一年时间就快要挂掉。掉速掉至20MB/秒~30MB/秒的写入速度,旦疼得还不如机械硬盘呢。

楼主:
换Ball-Bearing滚珠轴承的散热风扇,3pin接这里当然可以,我更习惯于接主板(可以测速) ,直接在BIOS设置风扇全速运转(延长电源的服役寿命)。

网友:
不装独显整机最多180W,这电源完全没问题

网友C:
还不如少一条内存上个128g mlc固态装系统起飞,那种乱七八糟的机械键盘也不如要个10块钱的品牌机薄膜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少一条内存上个128g mlc固态装系统起飞,那种乱七八糟的机械键盘也不如要个10块钱的品牌机薄膜键盘 ...

不行。
  AMD APU必须组双通道。

楼主:
还是别人拍的比我拍的清晰。

网友:
没固态等着哭吧  没有固态的体验再好的电脑也是工控机水平  一点卡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