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一个真正的IE11独立安装包(离线安装包)

楼主(2022-10-30):
西门子的博途软件,它的帮助文档显示乱码,需要安装IE11浏览器才能正常显示文档,其它浏览器一概不行,全部乱码,必须IE11浏览器才是正解。
.
从微软官网只能下载IE11的在线安装程序,它不是独立的离线安装包(脱机安装包),这种在线安装程序必须插网线才能安装,因为它要从官网下载安装文件来安装的,所以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脱机安装包。为什么执着于要独立安装包呢?因为微软官网下载的在线安装程序,不能在WINDOWS系统下正常安装了,别问为什么,就是不行,不相信的话,你自己安装看看。在线安装包提示你的WINDOWS要更新,更新之后,还是不能安装IE11,至此,已经无辙了。必须要找独立安装包才能安装上IE11。

所以,在此求一个真正的IE11独立安装包(离线安装包、脱机安装程序)。我在网上找了几个小时都是假的,全部都是在线安装包,而不是独立脱机安装包。

注意:IE11独立安装包的文件大小都是几百MB的,而在线安装包都是40MB-80MB的,所以只要发现下载的文件大小为40MB-80MB的,都是假的,全部都是在线安装包,我不需要。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安装试试看,它肯定有一个“正在下载所需更新”的进度条(见下图),这百分之百就是在线安装包,我已经试过几十遍了,如果你不相信,自己安装试试看。

.
再次说明:真正的IE11独立安装包(离线安装包、脱机安装程序),它的文件大小都是几百MB!!!!!!我需要的就是这个几百MB的安装包,谢谢!
.
.
或者用别的方法(不需要安装IE11),可以使博途V14、V15版本的帮助文档正常显示,也能获得悬赏奖励!

网友:
另外你说的在线安装是因为他有几个关键性补丁得打上。 kb2533623、kb2670838、kb2729094、kb2731771、kb2786081、kb2834140 如果没有这几个补丁,当然得要下载了。

网友A:
没有几百兆的IE11独立安装包,我看了我这是57M的,但我要说的是IE独立安装包并不是随便什么系统直接能装的,至少在WIN7的最后一版系统上还需要升级补丁后才能安装,否则会报错。

网友B:
IE11这玩意我知道它都无法真的集成进win7镜像,要么是集成安装+补丁,要么就是ghost原理的,不是正常安装版

网友C:
这是我封装系统时用的到,有几个先绝补丁要打。在IE11必须里。安装失败查看 “Internet Explorer 疑难解答”

单独安装应该:IE11-Windows6.1-x64-zh-cn.exe 就可以了。中文我只有x64的。
或者微软的下载页面:

x86: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902
x64: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0901
Internet Explorer 安装疑难解答:https://learn.microsoft.com/zh-CN/troubleshoot/developer/browsers/installation/ie-installation-fails

打包下载地址:https://www.123pan.com/s/F88DVv-l4Rgh 提取码:SO5D   解压密码: 1

网友D:
Internet Explorer 11(ie11离线完整安装包) 64位简体中文版

http://js.xiazai163.com/down8/IE11_win7x64_itmop.com.zip

Internet Explorer 11(ie11离线完整安装包) 32位简体中文版

http://t.xiazai163.com/down1/IE11_win7_x32_itmop.com.zip

默认解压密码:www.itmop.com

网友:
四楼五楼说的对呀,要先装前置补丁。难道这个过程的等待时间太长?楼主那边的网络条件较差?
建议用Dism++这类软件去安装IE11,可能会比较快速。
或者安装内置IE11的系统,你可以自己集成,也可以下载某些论坛发布的版本,还可以直接装Win8.1版。
另外,俄罗斯人做的UpdatePack7R2也可以实现。https://www.423down.com/943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几百兆的IE11独立安装包,我看了我这是57M的,但我要说的是IE独立安装包并不是随便什么系统直接能装的 ...

谢谢回复,我的系统是WIN7,你的提议很好,我会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E11这玩意我知道它都无法真的集成进win7镜像,要么是集成安装+补丁,要么就是ghost原理的,不是正常安装版 ...

谢谢回复,我的系统是WIN7,看来不能正常安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封装系统时用的到,有几个先绝补丁要打。在IE11必须里。安装失败查看 “Internet Explorer 疑难解 ...

谢谢详细的建议,你提供的网盘链接,里面的文件已经失效,能再次发布吗?如果有阿里网盘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ternet Explorer 11(ie11离线完整安装包) 64位简体中文版

http://js.xiazai163.com/down8/IE11_win7x64_ ...

不好意思,你提供的链接文件,下载的文件大小为50多MB,这种文件大小我已经从各个网站下载几十次,试过几十遍了,虽然都写离线完整安装包,但实际上是假的离线,运行时都是要在线联网才能运行。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这个帖子,这个百度云盘里面有整合了补丁和安装包,帖子里还有安装方法 ...

不好意思,你提供的链接,我下载了。里面的安装包是假的,不是离线包,而是在线包,它必须联网才能安装,请见下图。另外,你提供的6个更新补丁,上面的坛友已经给出了,我也下载了,不过呢,还是谢谢你的回复。

.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你提供的链接,我下载了。里面的安装包是假的,不是离线包,而是在线包,它必须联网才能安装, ...

目前没有win7系统测试,不过帖子里说明需要先把6个补丁打完后重启电脑,再安装这个主文件,貌似才不会弹出自动下载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前没有win7系统测试,不过帖子里说明需要先把6个补丁打完后重启电脑,再安装这个主文件,貌似才不会弹 ...

对,就是这样,另外你不要精简系统上安装ie11,人家专业流程是先把ie11装上,做好完整系统,做完再整体精简

网友:
win7下,打6-7个前置补丁,微软官方下载的 IE11安装包都可以 断网安装!!

网友F:
①IE11在安装前,现在微软要求务必先打前置补丁 7 个。(这 7 个补丁打完后重启电脑一次)
Windows6.1-KB2639308-x64.msu
Windows6.1-KB2670838-x64.msu
Windows6.1-KB2729094-v2-x64.msu
Windows6.1-KB2786081-x64.msu
Windows6.1-KB2834140-v2-x64.msu
Windows6.1-KB2882822-x64.msu
Windows6.1-KB2888049-x64.msu

②IE11下载地址:(进行了①步骤,IE11离线断网安装都是可以的,中途仅暂时安装程序提示终止资源管理器一次。)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 ... 1-offline-installer
或: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 ... ws6.1-x64-zh-cn.exe

楼主:
引用 网友F:
①IE11在安装前,现在微软要求务必先打前置补丁 7 个。(这 7 个补丁打完后重启电脑一次)
Windows6.1-KB26 ...

谢谢回复,上面的的五楼的坛友angelink已经说过了,我按照他的方法已经安装成功。非常感谢你的补充。我不知道安装IE11之前先要打上补丁,也不知道你说的甚至断网情况下也能安装,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你提供的链接,我下载了。里面的安装包是假的,不是离线包,而是在线包,它必须联网才能安装, ...

解决了就好。我不是说了帖子里面有安装方法嘛。。。步骤都有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