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想把平板去掉电池,直接接线到电池稳压板行不行?

楼主(2022-10-30):
平板电池不行了,想直接接一个电源上去,把电源接稳压板输入上面可以吗

网友A:
电流要大,线阻要小。开机有瞬间电流比较大

网友:
不一定行,要试下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要大,线阻要小。开机有瞬间电流比较大

5v1a的电源可以不

网友:
我的一个安卓系统的平板电池鼓包失效

我用维修电源直接加电

完全可以‘

电流要大,否则无法启动

网友:
1A的带不起来 无限重启

网友:
2A以上的电源就可以的

网友:
肯定可以的,很多刷分刷粉丝的,几十台手机平板,统统改成无电池直接电源输入。

网友B:
多此一举吧,电脑有电源插口啊,有电源直接插电源接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此一举吧,电脑有电源插口啊,有电源直接插电源接口啊。

怕电池炸了,并且那个平板充电电流太小了,入不敷出

网友C:
1电池引出正负极  加3.8-4.1V (1A))之间电压   不用担心电池起鼓  2. 去掉电池 加3.7-5V(2A或更高) 直接运行(如果开机瞬间掉电,并个5.5V超级电容) 有电池电量芯片的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电池引出正负极  加3.8-4.1V (1A))之间电压   不用担心电池起鼓  2. 去掉电池 加3.7-5V(2A或更高) 直 ...

请问需要买几f的?

网友:
电量计会显示异常,不停提示电量低关机。你可以试试

网友:
用钽电容焊接一串阵列,容量有个3000uF,就是像大水塘接法

网友(2023-02-28):
完全可以的电源功率要够,电压不能超4.2v

网友:
华硕平板,电池坏了,去掉原电芯,加了二片电芯上去,活了

网友:
老平板,只用来看书

网友:
5V 2A的适配器带起来的问题不大,老平板电池容易解决,但是内外屏之间的OCA胶水起泡很烦。。。

网友:
大电容不能代替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