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制丝锥扳手

楼主(2022-10-30):
和老的比强度高点
从一段废料上裁下来一段,够用

网友A:
是先有丝锥扳手还是先做丝锥扳手

网友:
必须先有丝锥啊,否则怎么开孔

网友:
只要想办法,什么工具都能自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先有丝锥扳手还是先做丝锥扳手

名字改成改良丝锥扳手可好?

网友:
在中间打孔,用螺丝固定,估计中间的强度不够,大力后中间易弯、易折。

网友:
你必须先有鸡才能得到这个孵出鸡鸡的

网友:
自制工具是diy玩家的最高境界

网友B:
X宝上有点店家买丝锥送袖珍扳手的3819✔BSAXdZKroFX《 https://m.tb.cn/h.UUJIbnm  CZ0001 丝锥板牙丝攻套装手动套丝工具攻丝钻头神器开丝扳手用螺丝攻牙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X宝上有点店家买丝锥送袖珍扳手的38

这个不错,单个买比这个钱多

网友:
支持DIY,,自己动手有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X宝上有点店家买丝锥送袖珍扳手的3819✔BSAXdZKroFX《 https://m.tb.cn/h.UUJIbnm  CZ0001 丝锥板牙丝攻套 ...

这个扳手我买了,不好用。丝锥固定不牢,容易打滑

网友:
铝合金的吗?如果是就担心强度和丝口的耐用性。

网友:
扳手打个小孔,上个顶针

网友:
很详细,收藏了

网友:
还是买个现成的丝锥搬手吧,你这个用不了几次的

网友:
找一个仪表的针型阀就是那种一字柄的,做锥子柄啥的都行,m5的内六角强度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