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个小电磨小电钻

楼主(2022-10-30):
做东西需要小电磨,小电钻

网友A:
脖子太长,同心度好不好?
我也做了两个,有一种黄铜的锥形连接套,两侧紧配合,装上基本在外面看不到。同心度很好!

网友B:
夹具好大一坨,看着像手电钻的。

网友C:
一般用多大电机

网友D:
个头有点大,加个外壳是否好点

网友E:
只要转接头的同心度精准就好,不然钻孔易偏。

网友F:
只要是同心好就好玩’

网友:
应该套个壳子,防止灰尘和金属颗粒进入电机。

网友:
加个外壳好点

网友:
550电机还是775电机?

网友:
JTO连杆 最大夹持4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脖子太长,同心度好不好?
我也做了两个,有一种黄铜的锥形连接套,两侧紧配合,装上基本在外面看不到。同 ...

确实,晃断了我一根钨钢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具好大一坨,看着像手电钻的。

微型的,不是手电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用多大电机

我用的是775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头有点大,加个外壳是否好点

加外壳可能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转接头的同心度精准就好,不然钻孔易偏。

同心度差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是同心好就好玩’

楼上说了黄铜的同心度好些

网友A:
小黄鱼上买的坏的,就当买外壳和夹头连杆了!
15元一个,还包邮。买了两个,有点少了,不过也够用。
到手拆解,就是电机轴承磨损严重,估计是长期一侧受力,使用的含油轴套,不太耐磨。
理论上更换轴套,或者换成轴承就好,无奈,自己手艺不行,买电机!
特意选择了双端滚珠轴承的电机。
10元一个,2个18元包邮。
下来就简单了,拆下钻夹,里面是个锥形黄铜连接件,和电机轴是紧配合,
烙铁加焊锡,400℃轻松取下,趁热换到新电机上,冷却后,很紧。
钻夹轻压即可,完美修复。
成本48元,就有两个电磨了。合24元一个,合算不?

运行平稳,同心度极佳。0.8mm钻头,感觉不到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黄鱼上买的坏的,就当买外壳和夹头连杆了!
15元一个,还包邮。买了两个,有点少了,不过也够用。
到手拆 ...

来个链接,谢谢

网友:
这个同心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