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子温度计电池不耐用,DIY5号电池

楼主(2022-10-30):
上次拆了个电子温度计,坛友说可以DIY5号电池,我就搞下

真的是1.5v电池供电,可以用很久很久了

上次的贴
[其他] 拆一个电子温度计

网友A:
要不要试试太阳能电池

网友B:
电池能用半年吗

网友C:
电池两端怎么连线的?烙铁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试试太阳能电池

这个点子不错

网友D:
太阳能电池不好搞上去

网友E:
太阳能电池是不是得老晒太阳。屏幕换成那种墨水屏的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太阳能电池是不是得老晒太阳。屏幕换成那种墨水屏的才好。

有那种弱光的太阳能电池,这种液晶已经很省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能用半年吗

这种屏应该很省电吧,我家有个钟,机械部分两年换回电池,温度和日期两个屏一节电池最少都四五年

网友:
帖子图不能反映如何diy的
请补图

网友:
方案不错,只是体型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那种弱光的太阳能电池,这种液晶已经很省电了

拆个计算器上边的那种。

网友:
这玩意好像挺省电的,我家的好像用了一年了……

网友:
具体怎么搞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试试太阳能电池

想法是好的,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能用半年吗

一根2年不用换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两端怎么连线的?烙铁焊接的?

对,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阳能电池不好搞上去

要搞个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阳能电池是不是得老晒太阳。屏幕换成那种墨水屏的才好。

有光就能看温度,没有光不显示也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种弱光的太阳能电池,这种液晶已经很省电了

那天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