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种Pcie 1x 转 USB 3.0真有那么神奇

楼主(2022-10-30):
想买个这个东西,但是看了相关参数。PCIe 1x应该提供不了这么多usb3.0接口,故来请大家分析下。

网友A:
Pcie 1x 转 USB 3.0理论数据可以达标,,,,实际和主控性能与做工
现在都3.2了,,3.0的技术应没问题

自己主板支持的Pcie 最高版本要了解一下

手上有块旧的H61主板,,,最高PCIE2.0...主板出厂是SATA2.0..跑满也是300M/S左右,,连SSD性能....

可通过PCIE.接口转SATA3.0.(转接板成本高点,,性能就是最高500 MB / s),,也可以升级NVME,,,PCIE2.X4,性能更进一步,(最高2000 MB / s),但改升级BOIS.购转接板,,NVME盘.装64位WIN10

网友B:
我也买过这类扩展卡,可以达到USB 3.0的速度。
芯片有好几种品牌,常见的有NEC(RENESAS)、VIA、Etron、Fresco Logic。
尽量选购大厂的卡,品质有保障,可能会贵几元钱。

网友:
这下应该够用了

网友C:
本来usb3.0速度就是5G,pcie 1x也是太老的pcie1.0就不谈了
而且nec那个芯片,asm芯片,via芯片都是1x的的芯片

网友:
1个都能转成3 4个  别说pcie了

网友:
数量不是问题,关键是能不能同时跑满(速度),并且稳定(供电)。
该逻辑也适用于其他数据接口多设备共存时的考虑,包括且不限于: SATA NvMe SAS GPU NIC DP HDMI Thunderbolt 13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ie 1x 转 USB 3.0理论数据可以达标,,,,实际和主控性能与做工
现在都3.2了,,3.0的技术应没问题

我只有 Pcie 1x 接口 所以来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过这类扩展卡,可以达到USB 3.0的速度。
芯片有好几种品牌,常见的有NEC(RENESAS)、VIA、Etron、Fr ...

两个可以同时满速,四个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usb3.0速度就是5G,pcie 1x也是太老的pcie1.0就不谈了
而且nec那个芯片,asm芯片,via芯片都是1x的的芯片 ...

我就只有pcie 1x的口 所以问下 供电 和速度都能满足吗?

网友C:
pcie本身供电能力是75瓦,不用外部供电的情况下,有些厂商美其名曰外部供电更好,实际上是为了省dcdc的成本而已,就只能用外部供电
那些转换信号的接口又是pcie x1的,在pcie 2.0的1x总线刚好提供5G的带宽

网友:
我会告诉你,我两年前就是因为usb3.0的转接卡比我换主板贵,所以我当时直接买了一套b85带usb3的主板,连cpu也从amdx3升级到g3260

网友:
肯定没问题,关键是你的机械硬盘对拷传输带宽直接制约了速度!

网友:
多少钱入的啊。。。貌似不错的样子

网友:
支持下7楼,需要实测

网友:
有一张这个,电流是DCDC供电的问题不大,但是不能同时满速USB3,我是当USB2来用的,工控机

网友:
还是直接升级换主板更合适,性能提升,价格也不贵,避免供电和带宽不足的情况。

网友:
其实芯片组集成的通信接口速度也一样想想就那32G总线,要好多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ie本身供电能力是75瓦,不用外部供电的情况下,有些厂商美其名曰外部供电更好,实际上是为了省dcdc的成本而 ...

1x的供电真的有75w?查了下貌似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