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用了快8年的 云储 ShineDisk M667 固态硬盘

楼主(2022-10-30):
当时记得这个盘是在14年左右老版论坛上的 优惠购里面买的,图便宜买的64G。用于提升自己老笔记本的硬盘评分。结果这个盘送走了2台笔记本,又让我替换到了第三台笔记本上。看这个情形,这盘再用个2--3年还是没问题。。。

记得很多网友说这个盘是山寨货。但自用8年,就算是山寨也算是质量好的了。。。。

正面 商标已经脱落

背面 型号

空着4贴位置

主板正面

颗粒  TH58TEG7DDJTA20

主控和缓存  JMF667H       NT5CB64M16FP-DH

集合

网友:
早期还是不错的正片还有缓存

网友A:
你这确实是山寨,但这品质,能令不少所谓的知名品牌汗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确实是山寨,但这品质,能令不少所谓的知名品牌汗颜!

个人运气,这个牌子在老站搜一下,发现很多差评。

网友:
山寨质量有时也有好的。

网友:
东芝原厂MLC闪存芯片,想用坏都难

网友B:
我当年买的威刚的128G的,特地选的667的版本,一直用到现在也没坏。那时候还基本都是MLC的片子,不容易坏,现在的固态我是一点买的兴趣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当年买的威刚的128G的,特地选的667的版本,一直用到现在也没坏。那时候还基本都是MLC的片子,不容易坏, ...

我最近搞个3个固态,新的杂牌ssd用于搞维修用。。。。pdd买的2手120g 用于替换下这个60g的。再将这个60g的替换8g的。最后吧这个8g的固态收藏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最近搞个3个固态,新的杂牌ssd用于搞维修用。。。。pdd买的2手120g 用于替换下这个60g的。再将这个60g ...

8G的给老笔记本之类的装个WIN7啥的挺好的,我的一台测试用的迷你小本还用的自制的605的4G固态装的WIN7,比机械盘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G的给老笔记本之类的装个WIN7啥的挺好的,我的一台测试用的迷你小本还用的自制的605的4G固态装的WIN7, ...

太小了,装个精简版的win7 64 ,剩余不到2g  空间。原本想着把这个本子给小孩练打字,还是给换个大点的吧。

于是就有了pdd 30块钱买2手120g固态,用来替换掉老爸笔记本上的60g。最后再把这个60g的装在孩子的打字机上。

网友C:
东芝原厂MLC闪存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芝原厂MLC闪存芯片

你去老站搜一下,这个牌子用芯片很杂。。。得看运气

网友:
虽说是A货,但做工用料也不差了

网友:
竟然用了近八年时间。
  我便宜淘过一片WD 120GB用作下载盘7x24不到一年时间就挂掉了。所以,得看各自的使用频率了。

网友:
再老坛里买过一个舜盘,一直在用

网友:
主用,也是网上口碑不好的七彩虹,光威
反正给老爷机用,用着感觉不错后续还买了七彩虹的512G,1T,2T

网友:
对了,海康威视的A260就不要买了,妥妥的QLC速度,512G保修才86TWB,比七彩虹的同等级160W少了一半,买了两块后悔了,不过便宜20块

网友D:
想买一块固态硬盘,始终不敢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买一块固态硬盘,始终不敢下手。

我也曾以为TLC颗粒SSD有缓存设计的型号而且小量写入不会影响SSD的速度,但其实不是的,TLC盘只要写入量过了50%就普遍明显掉速,备份个数据都蛋疼只有机械硬盘半速( 口碑不错的三星SSD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使用约50%容量以后的基本只是能读得快不能写了,如果TLC只能用一半容量其实价格和MLC是没有区别的。QLC更不用想了,用了约25%容量就能掉速掉到你怕怕,其实我发现SSD取代机械硬盘是不可能的因为到了QLC缓外性能已经差到无法使用了。
  我自用的一块三星正片TLC盘经常挂着下载用,用了两年时间写入速度只有22MB/秒至30MB出头/秒了,4K电影大文件的连续写入速度只相当于单碟1000GB的机械盘的约五分之一、六分之一了。掉速非常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