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想买个858D的热风枪,大佬们有推荐么?

楼主(2022-10-30):
多多只有个鼎科的能用券,德佰龙的用不了券,别的也看不懂

楼主:
用途来说,有点说来话长,这样,,,,,,,,,本来想换个车灯led,看着佛山大白鲨pro听好,多多160左右,但自己还有个改好的氙气灯,因为里面灯罩掉了还有点漏水就拆了,搜了下视频,视频里是拿热风枪拆灯罩的,想买个热风枪,搜了下便宜的20左右,现在涨价了,不如买个焊台的,以后还能修下电路,,

楼主:
泓雷那个之前16的现在都45了

楼主:
今年是不欧洲出口电暖器多了影响电热丝价格了?贵太多了

网友:
快克的比较好点

网友:
你改灯拿拆焊热风枪弄不了,拆焊热风枪风太小了。你去搜“改灯加热条”。

网友:
我觉得858吹车灯困难,吹个家用led灯珠还勉强够用。还是手持式的那种给力点,百元左右那种数显精准控温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