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数码天空机顶盒电源板坏了,买的板是22v的请问下可以用吗?

楼主(2022-10-30):
各位兄弟,数码天空机顶盒原装的电源板坏了,有个脚原板20v现在买的板是22v的请问下可以用吗?对机子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最高好像可以用到24v ,这组电源主要是给降频器用的,切换到水平极化工作。

网友B:
有431就调一下分压电阻

网友C:
可以的   我3V电源 都直接用4.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好像可以用到24v ,这组电源主要是给降频器用的,切换到水平极化工作。 ...

那意思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431就调一下分压电阻

这个谁教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我3V电源 都直接用4.2的

好的,主要是怕对主板有影响

网友:
多组电压,,只有取样那一组比较准,,其它的或高或低都正常

网友:
头子供电,不影响,头子里还有二次稳压到6V。

网友:
22V可能会导致 13V那组的没信号
其实这个高电压到了主板上会切换成左右旋(18/13V)
你也可以买来试试看看这组电压是给天线的
总之如果不行在修原机电源板呗
原机的还是有好处的 毕竟螺丝孔位什么的都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