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再改电子表提高计时精度,简单实惠型-适合1.5v

楼主(2022-10-30):
前段时间,用坛内明星8025改了几次1.5v的电子表,可能是电子表胎里带的缘故,换了几个8025AC,精度都在1个月十几秒误差。
后来参考一位坛友建议,用细漆包线拧成一股,当成可调电容,并联在晶振的方法,改了2个,误差在一个月5秒以内。
今天再改一个试试。分享给大家,简单实惠型改法,适合1.5v的电子表,不增加耗电电流,待机时间也不变。就是需要剪2-3次漆包线长度,调整电容值一下。
照片中的这种温湿度电子表,很省电,一节南孚电池能用3-4年左右。所以,不想用8025AC改增加耗电量,手里前段也入了不少8025AC和8025T。

最后一照片,是前段时间用这种方法改的,月误差很小。

网友A:
要减少容量的此方法也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减少容量的此方法也合适?

这种方法适合电子表每天快几秒钟的情况

网友:
并联是走快了,走慢的话要串联在晶振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适合电子表每天快几秒钟的情况

再改2个,一起对比考证一下,这种方法不知道受温度影响大不大

楼主:
这个是3V的电子表,用8025T改的,目前最准,月误差在1秒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3V的电子表,用8025T改的,目前最准,月误差在1秒左右

没有最准,只有更准!哈哈哈哈

网友:
都给加上背光

网友:
看来还是8025T更准,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改2个,一起对比考证一下,这种方法不知道受温度影响大不大

温度肯定有影响啊,他靠的还是原晶振,原晶振温漂大还是不行

网友:
用漆包线做小电容是源于过去小电容难找,现在基本不需要了,小容量贴片电容也很容易找到。

网友:
无法去除温度对电容的影响,还是用8025T靠谱

网友:
还是8025最可靠,我等凡人在最经济条件下得到的最优解。

网友:
8025还加上微调

网友:
记得八十年代电子报刊登过改过电子手表管点用的

网友:
还没试过这种漆包线的方法,8月底改的AC的现在快10S了

网友B:
1.5V的电子钟,可以8025T加3V电池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V的电子钟,可以8025T加3V电池改

好像不行吧,论坛有人试过,8025电压不能高于主控电压,要不电流倒灌还是怎么的

网友:
今天问小外甥,从我这拿走的那个新表,走的准不准,他竟然说,一点也不准,早上就12点,小孩的话,能信吗?

网友:
是个不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