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种电话手表能刷机不

楼主(2022-10-30):
有大神看看不,这种表是不是不能刷

网友:
理论上都能刷机 系统应该找不到可以用的吧

网友:
固件都是后来装上去的,前提是你得有这个机型的刷机包,还有刷机方法。。。。。

网友A:
如果可以刷机,这种机子线刷肯定不行,得用卡刷。这种机子可以用卡刷?厂家不会这么大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刷机,这种机子线刷肯定不行,得用卡刷。这种机子可以用卡刷?厂家不会这么大方。 ...

感觉能刷机的话,线刷比卡刷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能刷机的话,线刷比卡刷可能性大。

线刷了固件,变成黑屏 只有开关机声音,没固件刷  下固件真坑扣了币还扣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刷机,这种机子线刷肯定不行,得用卡刷。这种机子可以用卡刷?厂家不会这么大方。 ...

这种机器都是线刷,直接从ROM上引出线刷

网友:
居然还有TF卡

网友:
这种机子就是给孩子玩的,坏了就扔了吧,没有可用的固件刷不了,厂家也不会放固件出来。

网友:
刷之前先备份,刷别的固件不合适了还可以吃后悔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