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然气灶的火力越来越小怎么修?

楼主(2022-10-30):
二合一的两个灶同样都是这样小的火。是哪里堵了吗?

网友:
拆,管路通一下,检查一下风门

网友A:
气表电池没电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表电池没电啦!

你都不知道这个煤气灶是不是脉冲打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表电池没电啦!

不可能吧,热水器猛的很。

网友:
喷嘴那里看看

网友:
俺家之前也是这样的,过段时间清零一下,拿砂布钢丝球各个孔一顿摩擦就好了。然后过段时间又会变小也是挺无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吧,热水器猛的很。

查气路,燃气表至灶具喷嘴……

网友:
看你这个气嘴好像是那两个铜帽,可以用细钢丝通通,看看是不是正常了

网友:
燃气的东西,还是能不动的就不要动了吧

网友:
检查一下阀门里面的铜件上有没有被黄油堵死?

网友:
燃气灶烧成这样寿命也到了,没有修的必要,关乎安全的东西

网友:
会不会是喷嘴有点堵了。

网友:
燃气热水器火旺,那就说明是从分气阀到燃气灶之间有地方堵了。一点点排查吧。

网友:
底座上,外环三个气孔,图片下面那个明显堵了呀,清理干净试试,灶头上对应的地方也清理一下下。

网友:
是得意的煤气灶,4个六角形中间一个小孔的喷嘴堵了,用个0.7MM的麻花钻头通一下就行了,

网友:
学习学习
我家的海尔也很多年了

网友:
那几个喷嘴用绣花针通下,就可以了,是喷嘴堵了

网友(2022-12-21):
管路里面有积碳

网友:
经常清理底盘气孔和分火嘴,底盘最好吸尘器,弄好小量放气吹一下顺看通气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