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比较早期的优利德UT61E和胜利VC86E对比

楼主(2022-10-30):
这个61E是14年的,这个时期mA档差好多。不知道后期的如何。
这个61E换了积分电容后,电阻档精度跟86E不相上下了。当然都还是还算凑合的精度,不够漂亮。

网友A:
14年的61E上面还有没有外置基准的焊盘了,一直不知道61E是从何时开始修改PCB没有外置基准的焊盘,也不知道从外表能不能判断是带基准焊盘还是不带基准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年的61E上面还有没有外置基准的焊盘了,一直不知道61E是从何时开始修改PCB没有外置基准的焊盘,也不知道 ...

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年的61E上面还有没有外置基准的焊盘了,一直不知道61E是从何时开始修改PCB没有外置基准的焊盘,也不知道 ...

可能是15年或者17年之后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年的61E上面还有没有外置基准的焊盘了,一直不知道61E是从何时开始修改PCB没有外置基准的焊盘,也不知道 ...

看背后,没有二维码的大概率是老版本

网友A:
国产从曾经的群魔乱舞,再到胜利优利德针尖对麦芒,现在只剩下一家在唱独角戏,当红皮没有了对手就只剩下涨价,涨价,涨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从曾经的群魔乱舞,再到胜利优利德针尖对麦芒,现在只剩下一家在唱独角戏,当红皮没有了对手就只剩下涨 ...

确实是这样,关注了好几个优利德的型号,今年相比去年有百分之二十的涨价幅度!

网友(2022-12-26):
作为业务爱好者日常使用,UT61E可以了。

网友B:
这2表是国产4位半不3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2表是国产4位半不3的选择,

东西不错,就是缺表使用人

网友C:
这个VC86E也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VC86E也不便宜吧?

跟61E差不多价位

网友:
楼主的这块VC86E,应该是第二代的设计。第一代的设计,有个大下巴。小黄鱼有一台第一代的VC86E在售。

网友D:
大佬新快乐!今年钱多多就行了,

网友:
61e的四位半,这么形容吧
最后一位数字准不准你别管,就问你有没有吧
可以不准,但是不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新快乐!今年钱多多就行了,

共同富裕!

网友:
垃圾优利德ut71a太耗电了,10元一块的电池最多用1个月,而胜利vc97同电池可以用八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