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公铵局视频专用车载激光网络球机

楼主(2022-10-30):
疫情在家闲来无事 ,把之前在废品收购站买来的球机翻出来研究下
看标签应该是 特殊设备  内部机芯是海康威视的2ZMN2006机芯  不过这台机器电源板有点坏了  本人技术不够  无法修复

球机正面

背面

尾线

底部三个强磁 用于吸附车顶

拆开底盘 底部为步进电机和电源板

看传动方式应该是螺杆传动

拆开后有大量蓝色润滑脂

拆出电源板

PCB上有预留的RJ45网口和DC5.5直流母座,不过没有焊接,不知道补全后能否正常使用

相对应铭牌信息

外壳上也相对应开孔

拆开传动上盖需要用到的工具有很多

拿下底座

激光电源板

激光器是安装在球机后盖上,利用后盖进行散热

内部机芯全览

机芯控制器应该是海康威视2ZMN系列转接板,同时分出CVBS和485信号

如果有大神可以指导一下修复

网友:
好大的头,好大的散热片,可是这东西要发热很多吗?

网友:
做工真不错啊

网友:
看着做工用料都不 错,等高手解答吧

网友:
警用的东西你也敢捡?

网友:
不错不错,慢慢的都是料

网友:
这激光器还是光纤输出的啊

网友:
做工不错,要是能一起来就好了

网友:
修不了,就用别的电源代替。
抖音上看到过那种能看清好几里车牌号的那种头子,也是废品站淘的,好像也是电源部分坏了,然后用维修电源给后面的电路通电试机的,发现完好,于是就买了同电压等级的电源,装上,修复

网友:
质量不错的摄像头,这个东西一般都是电源坏吧

网友:
二次加工呀!

网友A:
这玩意因为是用在车上的,设计了宽电压输入,如电源部分坏了,你可以直接在DC5.5直流母座上输入12v电压的,不过2006机芯是20倍130像素的,可以修好的话换一个2007或者2008机芯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因为是用在车上的,设计了宽电压输入,如电源部分坏了,你可以直接在DC5.5直流母座上输入12v电压的, ...

+机器应该是海康oem的

估计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