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也买了个不锈钢美工刀,材质不错

楼主(2022-10-30):
前几天看坛友买了个不锈钢美工刀,心头种草,也在拼夕夕买了个不锈钢美工刀,材质不错,价格美丽,才4.85元,但做工很粗糙,手感很差,感觉不注意可能就割破手了,于是稍微打磨了下棱角,并把铁质高螺母换成不锈钢矮螺母,这样手感就舒服多了
打磨后的效果

网友A:
铆钉磨平,氩弧焊点几下,省的凸出的钉子头碍事碍眼碍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铆钉磨平,氩弧焊点几下,省的凸出的钉子头碍事碍眼碍心

将孔钻成沉,用铜线作铆钉,再磨平,好看又易于打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将孔钻成沉,用铜线作铆钉,再磨平,好看又易于打理

铜线会氧化会变黑呦,必须想用铜线,还得把铜铆钉磨的略低于不锈钢平面,镜拋后镀金液电镀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铆钉磨平,氩弧焊点几下,省的凸出的钉子头碍事碍眼碍心

手里没有氩弧焊,原铆钉还是铁的,是想更换铆钉的,可是工具不凑手,不锈钢又太硬,用金刚砂轮勉强磨了下边,手工细磨了下,本来还想着磨个镜面换换铆钉的,想想还是算了,打磨成这样已经累得胳膊发酸了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刚发货,加一盒刀片11块多。但看数据,6毫米后的刀身,可能比你的厚实一些,不然就太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孔钻成沉,用铜线作铆钉,再磨平,好看又易于打理

没台钻,钻不动啊,前一阵儿,想在不锈钢方管上钻个孔,专门买个含钴镀钛的钻头,结果钻了半天,钻头没事,方管也没事,晕,想着先用小钻头钻个小孔在扩大,结果一不注意,打滑了,3mm的钻头崩断了,最后没办法找了个电焊机轻轻一戳一个洞就出来了就是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线会氧化会变黑呦,必须想用铜线,还得把铜铆钉磨的略低于不锈钢平面,镜拋后镀金液电镀铜头{:0 ...

你这是要一步步把这个不值钱的工具玩成买不起的高端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线会氧化会变黑呦,必须想用铜线,还得把铜铆钉磨的略低于不锈钢平面,镜拋后镀金液电镀铜头{:0 ...

直接用金线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刚发货,加一盒刀片11块多。但看数据,6毫米后的刀身,可能比你的厚实一些,不然就太亏了。 ...

我的是5mm的,是比我的厚实些,再加盒刀片,这价格也不错,我的刀片还有几盒,就没买刀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台钻,钻不动啊,前一阵儿,想在不锈钢方管上钻个孔,专门买个含钴镀钛的钻头,结果钻了半天,钻头没事 ...

普通装饰用的不锈钢方管用一般的高速钢钻头都可以钻动啊?!加水冷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装饰用的不锈钢方管用一般的高速钢钻头都可以钻动啊?!加水冷却就好了。 ...

有的说加酱油好些,回头有空我再加水试试,我还买了两个镶合金的钻头,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D:
哪家如此便宜的?有店名吗?感觉这很扎实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的说加酱油好些,回头有空我再加水试试,我还买了两个镶合金的钻头,不知道怎么样 ...

不锈钢方管打眼,那种打孔器上配的中心钻上带的钻就很好用。

网友F:
是真不锈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家如此便宜的?有店名吗?感觉这很扎实啊

拼夕夕上的(金博美工刀),用料不错,但做工很粗糙,买回来还要加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真不锈钢吗?,,,,,,

反正磁铁不吸,手拧螺母是铁的,我买了两个不锈钢手拧螺母合一块多一个,估计因为成本高,厂家不给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锈钢方管打眼,那种打孔器上配的中心钻上带的钻就很好用。

是吗?多谢指点,打孔器我买过好几个,回头试试

网友:
很想知道刀片出口处,刀片摇动不要动?

网友:
打磨完边缘圆润了,实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