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我又来啦!这次是带图的!量产失败提示Timeout 90

楼主(2022-10-30):
图一:我在论坛上下载合集的其中两款IM3D_PKGS0516A_FWS0424A0和IM3D_PKGS0910A_FWS0909A0_Beta  这两款能检测到我的硬盘!短接好之后!
图二:能检测到三款可刷的软件!其中第一和第三刷了失败!
图三:这是刷第二个软件的时候,进度条来来回回差不多四五分钟之后!
图四:这是刷第一个和第二个软件的时候失败的提示语!
图五:这是刷第二个的时候才有的提示语!
注:刷第二个的时候,硬盘上的红灯灭了!失败后要重新短接之后电脑才能读出来!
其他的文件都试过了!要嘛!读不出来,要嘛!就是没有自动找到可刷的软件!

网友A:
你原来容量多大的?https://www.usbdev.ru/files/smi/sm2258xtmptool/  下载个最新的试试  不行就先跑一下rdt

网友B:
信息不完整,ID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息不完整,ID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容量多大的?https://www.usbdev.ru/files/smi/sm2258xtmptool/  下载个最新的试试  不行就先跑一下r ...

120G的,笔记本电脑的固态硬盘!

网友C:
小众的确实麻烦,只能挨个试,调参数。。。

网友D:
标题 sandforce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题 sandforce 什么意思?

这只是一个分类!我也不懂,就随便选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众的确实麻烦,只能挨个试,调参数。。。

我试过了118个,就留下了这两个能检测到软件!但是就是开不了卡!一直错误!怎么调参数呢??

楼主:
救救孩子吧!

楼主:
大神在哪里啊??别沉啊!

网友E:
你这B0KB 120G为啥要用L06B开,点那个L06B_B0KB那个闪存,必要的时候先短接上电再去掉短接开卡,报错也有可能是硬盘盒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B0KB 120G为啥要用L06B开,点那个L06B_B0KB那个闪存,必要的时候先短接上电再去掉短接开卡,报 ...

十分感谢你的回复!按照你的方法去试了下!还是报错啦!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你的回复!按照你的方法去试了下!还是报错啦!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

你这个报错.........先把闪存换成L06B_B0KB那个(点auto)试试,如果不行就加焊一下主控吧,感觉像Tog跳线的问题,但是你这是原装盘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报错.........先把闪存换成L06B_B0KB那个(点auto)试试,如果不行就加焊一下主控吧,感觉像Tog跳 ...

谢谢你的坚持不懈!我一直点的是AUTO,发下三个可用的闪存,我上面有我截的图!可是问题依旧呢!加焊??家里没有烙铁呢!

网友F:
本身是120G  你看看你上面256G  要是成功就奇怪了

网友G:
Auto选第二个,容量两个选项改回自动,不勾选RDT,勾选ch/ce,再勾选ce0和ch0,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身是120G  你看看你上面256G  要是成功就奇怪了

感谢回复!因为能检测到的就这三个!然后下面我把参数改回120G的时候,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Auto选第二个,容量两个选项改回自动,不勾选RDT,勾选ch/ce,再勾选ce0和ch0,试开 ...

内存容量需要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Auto选第二个,容量两个选项改回自动,不勾选RDT,勾选ch/ce,再勾选ce0和ch0,试开 ...

按照你的方法去试了下!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