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卡萨帝BCD-318WSL制冷不正常

楼主(2022-10-30):
有台卡萨帝BCD-318WSL现在是通电后压缩机不运转,主板电源灯不亮,屏幕显示正常有报警,打开冷藏室开门照明灯也正常(不会闪),这时压缩机就能开始运转了,但是1分钟左右就停了,电源板有继电器断开的声音,主板电源灯也随之熄灭,之后压缩机一直不启动(屏幕有E0报警代码,但是查找说明发现有故障代码时冰箱仍可以正常制冷)。再次打开冷藏室门压缩机又会马上启动,网上查了一下说是有电源板滤波电容变小的通病,换个3个故障依旧,拆下的电容测量容量也算在误差内,电源板之前应该换过的,生产日期时2020年,变频板是2009年的。
在此请教各位大神给分析分析这是啥问题啊。

网友A:
不好判断,,按理说电源板电源灯都不亮了,,显示屏应该也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判断,,按理说电源板电源灯都不亮了,,显示屏应该也不亮了,

不是电源板灯不亮,是变频板的指示灯,电源板没有指示灯的

网友B:
如果显示屏和按钮都在门上,那么按钮板连线在门轴处断线至使接触不良可能性很大。

网友C:
海尔冰箱故障代码E0表示冷藏室/冷冻室温度传感器故障,也就是温控器开关坏。  供参考, 先排除一下温控。

网友:
参考楼上,说的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显示屏和按钮都在门上,那么按钮板连线在门轴处断线至使接触不良可能性很大。 ...

感谢回复,显示屏到箱体这一段的线测量过了,都是好的,没有发现接触不良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尔冰箱故障代码E0表示冷藏室/冷冻室温度传感器故障,也就是温控器开关坏。  供参考, 先排除一下温控。  ...

感谢回复!
网上搜了,海尔冰箱的E0 除了温度传感器故障也代表显示屏到主板的通信不良,显示屏的线测量过了都是好的。这个机器是冷冻室闪烁报警,代码E0,买了温度传感器代换故障依旧,主板处线测量冷冻温度传感器阻值也正常,常温下2K+,冷冻室的风机外接电源也测试了是好的。
现在关键是这个故障在打开冷藏门的时候就会消失一段时间,制冷就正常了,过了2-3分钟又出现E0报警,压缩机停机,再打开冷藏门又能恢复2-3分钟,如此循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网上搜了,海尔冰箱的E0 除了温度传感器故障也代表显示屏到主板的通信不良,显示屏的线测量过 ...

还是围绕温度传感器再排查一下。 传感器如果已经替换过好的, 那么这一个探测回路在主板上进中控芯片一定有个分压电阻, 比如10k,5k, 那个电阻排查一下。    直接整块换主板,几十块钱也可以, 先问下网上卖主板的店家,那个也比较专业。    压缩机和变频板不坏,其他都是小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围绕温度传感器再排查一下。 传感器如果已经替换过好的, 那么这一个探测回路在主板上进中控芯片一定 ...

其实变频板比主板便宜,我2块板都买过了,卖家也说应该是这2块板的问题但具体哪一块不确定,可以一起买,用不到的让我再退。板子到手后换上还是一样的故障,就都退了,卖家还比好,没有二话就都退了,只让我付了来回运费。
今天让海尔售后的来修了,确定了是门上显示屏线束的问题,里面有一根线折的接触不好了。师傅说“E0”就是通讯故障的代码(我在扳手会的app上查的也是这个含义),收了100块,感觉收费合理没有想象中的贵(虽然卡萨帝是海尔的高端品牌),外面找人修估计这个价格也修不下来,看来海尔的售后服务还是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显示屏和按钮都在门上,那么按钮板连线在门轴处断线至使接触不良可能性很大。 ...

我还是太不自信了,让售后师傅来修了,最终还是线束的问题,再次感谢

网友:
还是线束问题啊,还是专业师傅修的多,楼主吸取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变频板比主板便宜,我2块板都买过了,卖家也说应该是这2块板的问题但具体哪一 ...

海尔售后是不错。 三板斧搞不定,还是应该找售后,人家是专业的。

网友(2024-02-28):
引用 楼主:
其实变频板比主板便宜,我2块板都买过了,卖家也说应该是这2块板的问题但具体哪一 ...

请问变频板是不是压缩机旁边那个黑盒子,合理里面有一个电路板?你在网上买的多少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