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动了-还是买了台ELEGOO SLA光固化3D打印机

楼主(2022-10-30):
闲逛发现这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9459-1-1.html
又想起给ARM小板做个盒子。折腾多年,光折腾不出货。
1、最早是买了个小雕刻机,打算刻亚克力板。便宜货调平太难放弃了。
2、然后买个激光雕刻机,改切割松木板。激光头从2.5w一路升级到15w,难看死了再次放弃。
3、发现3D打印机好玩,买了个铝型材的FDM机器,凑合能用。螺丝孔和卯榫结构太丑了,继续放弃。
4、公司做展示模型,设备外壳。买了3台号称精度不错的FDM机器,公司黄了,也就卖了。
5、印象中光固化都是大几千,突然被帖子里提到光固化现在就1K出头给戳到了,脑袋一热就下手了。

机器 ¥3600,尺寸和分辨率都不错。耗材 ¥69一斤,感觉也还行。

打印测试模型。

精细度确实杠杠的,开会原因附近买不到纯酒精,用医用酒精洗洗,外表略粘手。

玩光固化,得备一些小工具,记录一下:

1、小桌子,能动的小桌子,打印的时候挪窗户边上,打印完拉回来
2、硅胶垫,厨房用的那种就行,避免树脂糊的到处都是
3、烧杯,转移剩余的树脂。树脂粘度高,容易糊的哪儿都是
4、大漏斗,建议不锈钢材质的好清理,大口口径10cm以上,小口口径1.5cm以上
5、酒精,无水酒精,大量
6、酒精片,擦拭方便,不留毛
7、厨房用纸,韧性高,吸水强
8、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小模型很方便
9、手套、口罩、

-------------------------
总体来说,光固化打印优点:
1、打印速度只跟高度有关,贼拉快
2、免打磨,螺丝孔和卯榫结构几乎零误差

缺点:
1、树脂虽好,糊的哪儿都是,太难搞了。
2、有点气味,有空试试加个抽风机,或者推厨房玩去
3、树脂略贵,凭感觉比PLA贵一倍多点

网友A:
最不能玩的地方就是厨房。。。。。。

网友:
打印精度不错

网友B:
耗材是什么材质的?看外表有点像聚碳酸酯

网友:
哈哈哈  好机器好价   我都是用公司的经费买的  然后放在公司里打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耗材是什么材质的?看外表有点像聚碳酸酯

不懂,69一瓶的,应该是聚碳酸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不能玩的地方就是厨房。。。。。。

为啥,会着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会着火?

有毒会吃进肚子里面去

网友(2022-11-29):
光固化的精度高,好像硬度不行,还有味道,还粘的到处是,还得洗,光固化适合打印手办

网友:
对我来说不玩光固化是没那个通风条件,打印过程是有毒的,一般都是封箱加通风才行.

网友C:
忍住没入光固化就是怕味道,3d打印真的只有那么回事,看着是很好,我更希望要一台有点精度的雕刻机,做出来的零件效果不会比3D打印差。

网友D(2023-02-24):
先是:
突然被帖子里提到光固化现在就1K出头给戳到了,脑袋一热就下手了。
然后:
机器 ¥3600
??

网友:
光固化材料有毒性啊,小心使用。我去年也入了3d的坑,用的还是FDM

网友E(2023-04-03):
引用 网友D:
先是:
突然被帖子里提到光固化现在就1K出头给戳到了,脑袋一热就下手了。
然后:

我也是乐了,1k出到3600,这头出得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乐了,1k出到3600,这头出得有点大

看破不说破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忍住没入光固化就是怕味道,3d打印真的只有那么回事,看着是很好,我更希望要一台有点精度的雕刻机,做出来 ...

不是一回事。
数控铣受限于刀具直径,即使用上五轴联动也有很多地方是加工不出来的,而且做刀路很费神。
我干了很多年数控加工,有一段时间做刀路做得天昏地暗,没干过的人根本体会不到。

网友(2023-06-05):
成功让我避坑
忍不了黏糊糊的缺点

网友(2023-10-07):
引用 网友F:
不是一回事。
数控铣受限于刀具直径,即使用上五轴联动也有很多地方是加工不出来的,而且做刀路很费神。
...

是啊  小批次的复杂形体还是3d打印方便

网友G(2024-09-15):
引用 网友A:
最不能玩的地方就是厨房。。。。。。

+1,应该放阳台,最好还是敞开的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G:
+1,应该放阳台,最好还是敞开的阳台

家里有院子的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