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同ID不同闪存颗粒双贴2246XT

楼主(2022-10-30):
收了几片坏固态,
一片NW743,一片NW754
买之前看到两片ID相同,
都是2CA4E554A900
遂萌生了一个想法:双贴做个256G U盘
焊接过程就略过了
看帖子说Q0405版本写入放大不高,
就选的这个版本,一次开卡成功!
还不会玩RTD,
只有再慢慢研究学习了,
发个帖子记录折腾经历。
经测试读写速度将就够用,
也不知道双贴不同颗粒稳定性有没有影响。
也肯请大佬们能指正设置上的错误,
小白在此感谢你们了!

网友A:
颗粒靠谱的话,我感觉稳定性没影响。
如果有一颗快,有一颗慢。速度会已慢的那颗为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靠谱的话,我感觉稳定性没影响。
如果有一颗快,有一颗慢。速度会已慢的那颗为基准。 ...

哦,明白了,就是短板效应嘛,谢谢范总指点!

网友B:
这两颗粒同id,只是interface不同,所以理论上的速度上限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颗粒同id,只是interface不同,所以理论上的速度上限不一样

因为查不到两个颗粒的速度信息,所以就这样子凑合到一家子了,也不知道谁拖累了谁!

楼主:
查到了,还是这个FlashMaster好用!
之前一直网页上查颗粒信息,原来方法用错了,
应该754速度比743快!

楼主:
查到了,754要快一些,被拖累了!
之前一直网页上查信息,看来方法错了。

网友:
桥接没刷,速度没到最高

网友:
754是emlc,按照道理来讲速度应该会更慢一些。你要是想验证到底那个快哪个慢,可以单独量产试试看